M2N68-AM SE2无显示

楼主(2015-10-30):
又一张垃圾堆里翻出来的古董。
介绍一下这板的背景。
这板子过保不久就出现目前故障,触发后显示器指示灯会变成收到信号状态,但是无显示,于是原来主人就翻出一张古董蓝宝石X1800GTO插上用,再用了几个月,速龙4800也挂掉了,就是稍微用一下温度升得很高,用超强散热器也不管用——这种故障在高频的速龙上普遍存在,很多是因散热不好引起的——于是干脆就换了775+E5300,板子就扔给我了,我看是nVidia芯片组的,一直就扔垃圾堆里,因为好多会出现桥脱焊,基本没维修价值,一直认为这块是桥脱焊。
最近没事做,没事情理垃圾,刚好有个朋友联想的垃圾坏VIA芯片组主板,又把它翻出来,先用示波器测一下VGA口,R、G、B均有信号,那问题应该不大,行同步30K正常,场同步——咦,怎么也是30K(我用的洋垃圾示波器带LED频率显示功能)?一看波形,场同步上面还有行同步信号,怪不得没显示。
找了点位图,相关部分:
VGA口

缓冲输出

缓冲部分用的是74HCT125D

网友:
AMD机器问题多呀

网友:
此板桥输出的场同步信号进入编号GU1的74HCT125D,Pin5,Pin4接地,也就是74HCT125D只做缓冲,没有控制信号,Pin6输出经过RN81(30欧)排阻链接VGA口,经检查,Pin5的60Hz在场同步信号是正常的,但Pin6则有行同步信号叠加,于是怀疑RN81,因为在这个电阻上,行同步和场同步是相邻的,一测VGA口的行同步和场同步口间电阻,只有60欧,那就把RN81吹下来吧,再测GU1Pin6信号,正常了。翻料板,找一个吹上,显示正常了。

网友:
这板子故障原因,应该速龙4800长期在散热不良的情况下工作,功耗剧增,而此板子若CPU功耗太大,CPU供电电感会发烫,连同线路板都发烫,而离其不远处的RN81深受其害,最终坏掉。

网友:
我手上有一块触发断电的

网友:
修过偏色的,也是这玩意照成的

网友:
我遇到几块因为温度高而烧cpu的板子了,都没去管它,最后都是叫客户换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