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oga2 Pro 有没有人修到过?

楼主(2015-10-30):
    0.3掉电,循环重启,第一次遇到奇葩问题,批量的。。。。。。

网友:
大神在哪??

网友A:
不好弄,没图纸,缺BIOS,经常不同版本,难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弄,没图纸,缺BIOS,经常不同版本,难修啊

是啊,不好搞。貌似都是bios资料问题,但就是刷不好。

网友:
我也有一台,怎么修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
0.3掉电好像供电不出来?

网友:
的确有些不好修.

网友:
试试,弄下CPU.

网友:
都没有见过

网友B:
我也有一台正在弄,
\取下CPU,重作还不行.

网友:
放电还循环吗

网友C:
批量的 0.3几 0.5几掉电循环,我这刚遇到,应该不是BIOS 问题,代换过好的BIOS ,故障依旧,最可疑的就是CPU 问题了,估计是高温虚汗了,还有0.4几 不掉电的,估计是板载内存损坏,或者虚焊,暂时没解决方法,

网友:
现在BIOS坏的太多了,昨天我就修了台,掉电的刷了就好了

网友:
还是没找到问题,

网友(2015-12-05):
我这也有一台,加电到0.35就掉电的!

网友D:
惨了,我修到个跟你一样的问题,刷了BIOS之后电流上到0.6/7左右,0.3左右循环跳变。感觉还是BIOS的问题,只不过论坛的BIOS都刷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惨了,我修到个跟你一样的问题,刷了BIOS之后电流上到0.6/7左右,0.3左右循环跳变。感觉还是BIOS的问题, ...

但是坏bios装到好板上还是好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批量的 0.3几 0.5几掉电循环,我这刚遇到,应该不是BIOS 问题,代换过好的BIOS ,故障依旧,最可疑的就是CPU ...

是啊 ,不是bios 问题  还放着没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台正在弄,
\取下CPU,重作还不行.

解决了没有?

网友:
修过批量的,很多BIOS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