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修E440在此谢过大神们

楼主(2015-10-30):
本人 小白 不怎么懂   今天接到一台 联想E440  插上可调电源电压调到20V 插上可调电源  直接2.9A 电压下降到5.2V   用手 触摸 一个MOS管很烫手 立刻拔掉可调电源  拆下MOS管测量  发现MOS管是好的 DS之间阻值正常 把MOS管装好 插电还是依旧烫手 此时不知怎么办了   因为没图纸 小白找保护隔离有点难心  然后上论坛发帖求助 一位大神说了怎么一句话给了我指点 应该是公共点短路了,你拆的这个发烫的管子应该是保护隔离的管子,大电流流过保护隔离的管子,肯定会发烫,但不是它坏了  一看见这句话   测量了一下这MOS管 D极接地了  在保护隔离中MOS管D极接地这不说明 短路的地方找到了 然后烧鸡大法  用手触摸 一滤波电容发烫 拆下测量阻值不正常 然后也没找新的装 以前有听说一端接地的滤波电容少一个没事的 然后装负载测机  居然亮了。 故障 解决  在此 发帖感谢 论坛大神们

网友:
短路算是维修电路的基础了 公共点短路烧鸡最快

网友A:
今天也遇到一短路的,修好后不触发,检查发现连到开关3.3V的线中间有个TP测试点腐蚀了,拖锡不行,飞线解决

网友:
这种最好修拉

网友:
运气真好,我怎么碰不到这样的机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也遇到一短路的,修好后不触发,检查发现连到开关3.3V的线中间有个TP测试点腐蚀了,拖锡不行,飞线解决

你牛逼  新手不会飞线

网友:
一看就是后记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