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5独显改集成!最全的改装方法

楼主(2015-10-30):
图下是g455独显部分的接口图

再来个对比图 我有两块板
;
上图是左边是独显板 右边是没改之前的板

在来个改装好的图  图下:

有个电阻 阻值是10k欧姆

再把独显的供电断开 pl601的电感  搞定。请加分!

网友:
免拆机  省时间省事

网友:
把图片放大 就是高清图 感谢我的小6

网友:
最好把改了的元件在图上标出来,不然看不懂

网友:
没技术含量,想让独显不显直接把他的供电停掉就OK,复杂点就是把供电芯片的使能信号断开就好。这样就只能集显了

网友:
LVDS接口要换位置吗

网友:
这么6但是楼主发帖的时候能不能再详细一点更好

网友:
这个机器也能改啊  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好资料  不知道直接去供电  不改电路能用吗?

网友:
这种方法确实好 稳定 改过一次 成功

网友:
完全看不懂、、、、、

网友:
电路的反馈信号、PG不用人为拉高吗

网友:
好象PL602才是显卡供电吧

网友:
G455最近都看不到这机器了

网友(2015-12-03):
谢谢楼主分享小白有一台机子正在改……如果可以了就帮你加分

网友:
原来是独显板的 1  2   3   4  位置没有零件吗?

网友:
写的太简了,都没有过程让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直接翘起电感行不行

网友:
看的不是太清楚。楼主意思是把供电断开之后,那个10K电阻是起什么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