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主机,开机通电但不启动

楼主(2015-10-30):
求维修方法,诊断卡没有5V供电,复位灯常亮。

网友:
那是不跑马了吧

网友:
目测复位灯常亮,先搞定电压再说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一步一步的走下去

网友:
这台是HTPC吗?用的是笔记本内存啊

网友:
有电压没出来吧

网友:
呵呵  找个修主板的给你修吧

网友:
待机,触发 才到开机

网友:
电压先测一下有没有不正常的

网友:
测 各大供电  时钟复位

网友:
U比较容易虚焊

网友:
加焊桥保证现

网友:
小机器最难搞

网友:
你不是修电脑地吧,还是拿给电脑店修吧

网友:
先把5V修出来再说

网友:
楼主先检查一下是不是那个插槽坏了

网友:
5v没出  搞定再说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一步步来

网友:
你这能不能触发啊?

网友:
能触发不跑吗就查各个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说清楚,是可以进入系统了,但是会自动重启,时间不定

进入系统了会自动重启一般都是桥了。你观察一下是打开某个程序重启还是退出时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