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C61S关不了机

楼主(2015-10-30):
I〇已经换,桥也干过,故障依旧啊

网友:
总线电压呢,检查了没有??

网友A:
关不了机,你直接干IO和桥干嘛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不了机,你直接干IO和桥干嘛呢

干了故障依旧,大师给点提示

网友:
跟你说总线电压,你说正常??关机的时候,总线电压正常是什么意思?

网友:
问题描述的详细的

网友:
直接再换IO试试看

网友:
刷BIOS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