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2能发出S5_ON 不触发~!

楼主(2015-10-30):
HP CQ42 能发出S5_ON 不触发。南桥的RTCVCC.RTCRST 都查了都 有电压。32.768有压差。没波不能测试。 还有南桥的待机电压一个+5VS5    +3VS5都有。 就不能触。
 求救!

 补充是AX1主板INTEL I3

 求助。删贴给理由

网友:
刷刷BIOS试试

网友:
刷刷BIOS试试 刷刷BIOS试试

网友:
说了出了S5_ON 应该跟BIOS没关系了!
 EC已经发出这个信号去开启S5_ON
 就是没有收到SB发出的SUSB# 和SUSC#分别在 6脚和16脚上

网友:
有时候S5-ON信号的供电是RTC,EC有RTC但是缺其他供电条件就这样

网友:
刷Bios吧, 几天前有有台CQ42跟你的情况一样, 但不是i3, 是Pentium的, 最后刷BIOS搞好。

网友:
继续关注之中

网友:
你的桥的待机条件没有查完啊

网友:
桥待机条件还没查完呢,你没换桥??

网友:
都说刷BIOS,难道就是这样搞定的?

网友:
这机的 BIOS 容易坏....

网友:
修好没啊,最后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BIOS....我还没碰到不触发刷BIOS能好的

网友:
南桥的条件你查的差不多了,但EC的条件怎不测测?一般有六大方面的检测。

网友:
看看 南桥的条件 吧   RTC 复位呀

网友:
EC还有好多条件呢

网友:
虽然发出信号,还得看待机都到桥了不?

网友:
从简单到难,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32.768有压差,是多少,一般     0.1到0.5V

网友:
洗刷刷  bios和ec条件

网友:
S5插上电源就有,你查EC工作条件没有?

网友:
啊哦,只能一步一步时序上查了

网友:
我遇到的cq42也是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