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档码C3

楼主(2015-10-30):
V星  7592 的   内存的条件  及总线都查了个遍全都正常的  blos  刷过  CPU  内存  换过  内存槽 清理过  还是不行 如下图 高手们指点

网友A:
内存工作条件正常吗?

网友B:
内存方面抓重点吧

网友:
北桥问题也会不过内存

网友:
如果是我二话不说,干桥,,,,,,,

网友C:
直接找6323  8脚小芯片 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方面抓重点吧

C好像都是内存吧,估计是VTT电

网友:
听风神美女一句,试试看

网友D:
看到内存旁边有8个脚的   吹掉有惊喜

网友:
查内存的条件,5楼说得对。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内存工作条件正常吗?

我好像说了  都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到内存旁边有8个脚的   吹掉有惊喜

八脚的不是内存供电芯片吗   吹掉还能上电吗?

网友:
这种档代码的  要么就好修 要么就是桥了 各个供电都正常 BIOS也刷了  那只能打下阻值 看看有没有收获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直接找6323  8脚小芯片 通病

6323是供电芯片吗   没找到啊

网友:
看大家意见

网友:
看看SPD断线吗3代脚位  236 3.3V

网友:
感觉还是内存不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6323是供电芯片吗   没找到啊

晓8脚芯片没有型号的 这个芯片

网友:
不上内存看有没有喇叭声叫 有的话就换内存看看 没有就查内存条件 不行就刷BOIS  北桥导致不过内存我还没遇到过

网友:
应该是内存问题吧,好好查查

网友:
没有报警声音

网友:
LZ,有没有报警声

网友:
这个3.3V断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到内存旁边有8个脚的   吹掉有惊喜

是小小8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好像说了  都是正常的

VTT   VREF   都有?

网友F:
昨天修了个技嘉的主板,也是档C1,内存换过,其他都量过正常,没修好,换板,掏了新版,还是挡C1,只好继续换内存,店里二代新旧内存加在一起换了5次,好了,这个坑货板子,挑内存。

网友:
测下SM 总线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6323是供电芯片吗   没找到啊

恩   刚看美女的帖子还说这个事情了呢。。 说是通病。。找到看看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昨天修了个技嘉的主板,也是档C1,内存换过,其他都量过正常,没修好,换板,掏了新版,还是挡C1,只好继续 ...

分单面和双面 的内存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分单面和双面 的内存是吧!

不清楚,我只记得第一个内存是双面的不行,最后OK的是单面的。

网友:
如果说内存电压正常的话,那就是桥的问题,加焊桥

网友:
个人经验,别乱折腾,上一根1333的内存试试 ,1066也可以,如果好了要谢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