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图纸就是好-V星代工 联想CM3A76ME不触发 不通电

楼主(2015-10-30):
版号:CM3A76ME
故障:诊断卡3VSB灯亮 不触发
一家卖电脑的让去拿主板修,交代尽量修好 不想换。
插上电 先朝晶振捅来捅去 还是不触发,扣电池 COMS跳线都不行 查查论坛说换南桥旁边的U42 UP7707就好了,我测了U42输出1.2V正常的  好倒霉啊 只能慢慢测条件。

看了一下IO型号是IT8720F 先找到IO的图纸,3VSB灯亮说明待机基本OK 测一下IO的85脚RSMRST#(待机好信号)为3.3V正常,再测75-72-71-76触发信号为:开关到IO的75脚3.3V变正常, IO到南桥的72脚3.3V跳变正常,南桥到IO的71脚为3.3V高电平正常,IO的76脚为0V到电源PSON#脚 也正常 怎么还是不触发????
测一下电源的绿线还是5V高电平

心想要么是76脚发出PSON#信号以后中间有转换电路来拉低电源绿线  要么直通绿线 断线导致,我这么讨厌跑线的人 绝对不愿意修!

搜一下论坛里面竟然有 图纸,打开一看是76脚经过R187 0欧 到绿线。

测量76脚到R187 阻值无穷大,飞线OK

再有不触发的可以看看这个帖子哦  就不用费事儿修了,我就是一个爱看通病的人 哈哈!

网友:
  不错 先收藏了 现在看到台式板就直接让换,修起来费劲。

网友:
技术不错,R187电阻在这里推测是起到跳线和PSON信号通讯连接作用。

网友A:
这个中间没别的原件,顺线路拿放大镜看,应该不难找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中间没别的原件,顺线路拿放大镜看,应该不难找到吧

是的,这里断线位置推测是在IO 76脚或R187 跳线电阻一端旁边可以找到。

网友:
76脚到R187 阻值无穷大,这里测量76脚对地阻值同样推测也是无穷大状态。

网友:
同意飞线  只不过还要卖的话 就相对难看了点

网友B:
要是我的话一般会跑下线,毕竟换个电阻也不是什么大工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是我的话一般会跑下线,毕竟换个电阻也不是什么大工程

楼主的意思是IO的76脚到R187的线路断了。。。只能飞线了

网友D: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下次秒杀

网友:
这样做比较简单。如果跑线比较难,这样作也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是IO的76脚到R187的线路断了。。。只能飞线了

是的,相当于R188电阻对IO 76脚 对应工作PSON信号工作电压没有起到上拉效果作用。

网友:
秒修啊 这个故障好爽

网友:
飞线  最省事了    呵呵!

网友E:
有图纸就是好,不然你要跑线了

网友F:
楼主飞线好影响美观啊,最好换电阻电容或者补线修好,这样好看点

neco -2 山寨

网友G:
有图纸要好修很多,这个板子有点老了

网友H:
这种76脚经过R187 0欧 到绿线的电阻坏了很少见,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象你这么幸运的!

网友I:
这个线飞的牛逼,是断线了?

网友:
不触发的时候 查下条件都正常 我一般都会短接绿线  能走码  估计都是断线了

网友J:
一坨锡代替保险电阻,为毛搞那么长根线

网友K:
是夹层内的线路断吗?感觉有些不大可能,如果是电流大造成的那也是隔离电阻烧断,现在电阻正常,怎么会断线呢?不理解

网友:
HWPG和PLTRST信号电路分析

网友:
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来,方法很好可以借鉴

网友:
有斷線就飛線吧,由io飛到綠線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线飞的牛逼,是断线了?

就是IO 76脚到R187 0欧 电阻一端断线,其这里测量76脚对地阻值推测也是无穷大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是夹层内的线路断吗?感觉有些不大可能,如果是电流大造成的那也是隔离电阻烧断,现在电阻正常,怎么会断线 ...

这里推测为R187 0欧一端到IT8720F型号 IO 芯片76脚板层铜箔线路断掉,其这里断线故障推测可能是静电热插拔电源接口人为故障引起,即使是IO 芯片76 PSON信号引脚对地阻值短路的话,几乎也不会产生大电流烧断R187保险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飞线好影响美观啊,最好换电阻电容或者补线修好,这样好看点

电阻在这里没有坏掉,本身只是起到跳线连接作用。

网友:
确实,有图纸的话,维修时方便了很多。谢谢分享

网友L:
楼主  图纸上传一下  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  图纸上传一下  谢谢你

论坛里面有呀

网友M:
图纸是修本必备之物,没有也能修,就靠经验和运气了

网友:
怎么知道是V星代工的主板

网友N:
芯片引脚焊盘两端无线相连是不是空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O:
楼主测没测开机针是多少V?

5V 的。。。。。

网友P:
一样,都是通病爱好者

网友O:
引用 网友F:
楼主飞线好影响美观啊,最好换电阻电容或者补线修好,这样好看点

电阻没坏?那为什么楼主测量阻值为无穷大?因为0欧的电阻阻值测量是无穷大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O:
电阻没坏?那为什么楼主测量阻值为无穷大?因为0欧的电阻阻值测量是无穷大的吗?

是IO到电阻之间无穷大,电阻是0偶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76脚经过R187 0欧 到绿线的电阻坏了很少见,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象你这么幸运的!

同意这个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图纸要好修很多,这个板子有点老了

不触发的机子还是比较容易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图纸就是好,不然你要跑线了

一般有图纸的不触发还算比较好修的,主要是好多没现成的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下次秒杀

你以为都是这问题呀,这应该不是通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线飞的牛逼,是断线了?

能解决问题就行了,美观方面我一般不会太注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楼主这里是直接从IO飞线到绿线5V吗?

应该是飞到0欧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N:
芯片引脚焊盘两端无线相连是不是空脚啊

应该是这样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图纸是修本必备之物,没有也能修,就靠经验和运气了

好多板子没图纸真心的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Q: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呵呵!

有好东西不分享大伙都学不到东西,论坛就失去了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是夹层内的线路断吗?感觉有些不大可能,如果是电流大造成的那也是隔离电阻烧断,现在电阻正常,怎么会断线 ...

中途断线的主板我也修到一些,太细了出问题也比较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一坨锡代替保险电阻,为毛搞那么长根线

你贴子没看完吧,没说电阻坏了,是IO到电阻这边阻值无穷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线飞的牛逼,是断线了?

应该是中途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楼主测没测开机针是多少V?

估计这是第一步要测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P:
一样,都是通病爱好者

这是习惯,我一般碰到也会先查下有没有通病, 有通病何必费时间再慢慢去查呢。

网友:
少见啊路过学习了

网友:
性格改变命运,细节决定成败

neco -3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UP7707输出1.2VSB一般是NV南桥芯片组系列主板南桥待机组电压之一,这里通过3.3VSB转换得到。

网友R:
夹层断线很麻烦,非要图纸。

网友:
朋友图纸传个好不好嘛~  我这边也又块没图纸呀。搞得我头度大了  谢谢了  可以发  邮箱 shunqianwoaiin@163.com

网友:
图纸上传个啦啦啦

网友S:
你搜论坛里面有的呀 我就是在论坛下载的 我现在在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R:
夹层断线很麻烦,非要图纸。

修的话断线实在没办法找到问题用飞线就可以了

网友:
又是一个POSN的问题

网友:
我都是懒省事,直接飞线

网友T:
引用 网友S:
你搜论坛里面有的呀 我就是在论坛下载的 我现在在家呢

在哪搜呀,我搜了半天也搜不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T:
在哪搜呀,我搜了半天也搜不到呀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83894-1-1.html    拿去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T:
在哪搜呀,我搜了半天也搜不到呀

我晕  一下在回复那么多   你自己下载吧

网友:
谢谢 下载了   搜CM3A76ME  无果……  方向错误 应该搜MS-7630

网友:
技术不错!收藏了!下次不触发就看他

网友:
真是走运了,我怎么碰不到这么简单的故障呢?正如题目上说的有图就是好修,如果没图的话,也得乖乖跑线路了。

网友:
飞线简单快捷 跑线真是个麻烦事

网友:
如此飞线,我也是醉了,不过还是要顶下楼主,技术是不错的,赞!

网友U:
好像IO到南桥的触发脚是75脚吧,72脚是电源好信号,IO给南桥的,我就是照楼主的给误导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U:
好像IO到南桥的触发脚是75脚吧,72脚是电源好信号,IO给南桥的,我就是照楼主的给误导了,

远程培训你I0脚位这都记不住吗?  你下载图纸自己看! 是你错还是我错

网友:
赞啊,弄点分

网友:
小心有人扣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远程培训你I0脚位这都记不住吗?  你下载图纸自己看! 是你错还是我错

我看了图纸,难道那个图纸是错误的,也是贴子里截图,我就照着修这个IO型号,靠,谢谢了,,误杀了IO

网友:
有图就是好修啊

网友:
楼主思路好清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U:
好像IO到南桥的触发脚是75脚吧,72脚是电源好信号,IO给南桥的,我就是照楼主的给误导了,

IO到南桥的触发脚是72脚,你说的电源好信号引脚在这里没有标注。

网友:
干嘛不换个呢。飞线多难看

网友:
上面说的是电阻坏了,还是IO76脚到PSON的线路坏了?
线路坏了用飞线,电阻坏了直接代换.

网友:
有图就是好,但是好多都是没有的哈

网友:
总的来说,修的漂亮,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2015-12-07):
电阻变大导致的

网友:
好老的主板,要是我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