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552笔记本插电源没反应,电源是好的。

楼主(2015-10-30):
宏碁4552笔记本插电源没反应,灯补亮,电源是好的。电池没电。

网友:
要查的条件挺多的

网友A:
什么意思 电池有电时能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 电池有电时能开?

电池一直都没电不能开机

网友:
主要查下隔离电路,看下充电芯片是不是挂了

网友:
看看借口,充电芯片

网友:
隔离保护过了没?

网友:
一步一步查呗,自己不会就拿去电脑城的维修店搞

网友:
先从电源接口开始查起

网友:
看看公共点有没有电压     在看3 5V出了没

网友:
查查保隔 看看19V过去了吗

网友:
PC115 116通的话,不就短路了?

网友:
啥意思?没看懂,楼主你是在求助吗?如果是的话,你要说说你都修了什么了?排除了哪些故障了,如果你不是专业认识,那就送修吧

网友:
小小白就要弄了,不要把问题扩大了。

网友:
电脑维修有难度,进来学习的

网友:
看图纸慢慢查吧!

网友:
呵呵 都是这么来的

网友:
宏碁的机子不太好弄只插适配器开机电源灯应该是提示红灯没电那种情况我弄了一天都没弄好什么都正常

网友:
都不知道楼主想说啥

网友:
测一下主板接口处有没有19V,,,

网友:
查公共点阻值和电压正常吗,待机3V5V有吗。

网友:
感谢分享,虽然不是很懂

网友(2019-09-17):
笔记本电源
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693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