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V星主板维修

楼主(2015-10-30):
今天简单维修两片普遍的板子先来第一块杰微的 PS2根声卡不能用

客户拿来说是PS2的鼠标键盘不能用还有没声音。好了拆下来看看挺干净的干脆不清理了,直接查键盘下面的排阻是否腐蚀之类的。

既然没腐蚀肯定是漏电或者是接错不好了。直接用风枪吹下来换。【220】两个排阻很好找到直接换上去先测试看看是否键盘能用 ,测试OK了近BIOS既然键盘能用了鼠标应该也可以用,继续下面的问题声卡。声卡是好是坏可以分辨出来的,也可以测量出来。一般用眼睛看到坏的基本是击穿或者是烧毁被雷打之类的,但是这片是由电压没进去的原因,也就是说1脚应该要有5V才对可是这个没有就查后级电压

1脚由CA2电感出来,CA2是RA47根RA45控制两边电容出来的,这个板子图纸就这样显示的 不知道对不对,我是直接换掉RA47根RA45声卡5V才出来的。换完装机近系统 声音跟键盘鼠标都可以。此版修好。接下来是一片普遍的V星主板

7599的V星板子。通常修过的基本是集成显卡的 这块是独立显卡的,客户说是不上电,好了直接插上电源测试卡上去发现待机有但是开不了机。这就开始看电池根开机针的电压了,电池有3.2V正常,开机针却没电压,这就说明了IO那边的问题,可是手碰到IO就发烫,这IO应该坏了,直接料板子找个来换上

换完了可以开启来了,上CPU内存,却出现了档D4。。。。郁闷啊,档D4换内存还是一样 刷个BIOS还是一样,这个只能从自己以前维修V星的板子通病上找问题,结果大家都能想到是6323小8脚坏了,看到67脚直接没了【腐蚀】换上一个 OK

上CPU内存 上显卡  上电跑马到35  75亮了,,修完了

网友:
V星的小8脚芯片确实容易坏的

网友A:
捞干鱼。。。不知道收到多少钱。。。。。。。。

网友B:
修的真利索,这手艺,没得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的真利索,这手艺,没得说

现在台式主板 很快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捞干鱼。。。不知道收到多少钱。。。。。。。。

两片主板两张红外加三张蓝色10的 你应该明白吧 哼哼

网友:
修是修得快  就是不知道收多少钱

网友C:
妹子整的是干净利落,就是修PS口的时候,风枪总是会把边上吹化,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妹子整的是干净利落,就是修PS口的时候,风枪总是会把边上吹化,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解决的

最好办法直接用做BGA的贴纸

网友D:
老说这个8脚容易坏  我怎么就没遇到过档代码是这个芯片坏的故障呢 真是通病吗?

网友:
LZ的经验值越来越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老说这个8脚容易坏  我怎么就没遇到过档代码是这个芯片坏的故障呢 真是通病吗?

我遇到过挡C7是USB后面那个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挡C7是USB后面那个坏的

那个算是V星通病了,c7挡键盘

网友:
杰微主板那个CA2明明是电容呀怎么成了电感?不会是击穿了吧

网友:
V星主板小八脚坏的还挺多的

网友:
PS2的鼠标键盘不能用,直接换排阻!供电也不测测?牛!

网友:
我以前自己的电脑拆下来清灰就把IO烧了……倒霉的要死,770的板子,没维修价值,修都没修,直接整台换掉了!

网友:
利索。。痛快。修主板修到这个份上算是出徒了吧。。努力中。。。。。

网友:
你的ps2 旁的小jump塑料都熔化了看來是用風槍時沒擋好

网友:
V星的主板 基本上是爱出问题,但是比起华硕低端主板要好的多,华硕主板一旦是用到小排阻的,全部不稳定。修好也管不了多久。

网友:
大姐经验丰富,真可谓是到手就秒杀啊,厉害啊,还收徒弟吗?我来

网友:
我越来越迷茫了,原来你们修主板都这么牛逼,不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这么厉害,我好嫉妒,在你们面前,我连菜鸟都不是

网友:
经常看到楼主发帖,想问下楼主只修台板不修笔记本吗?

网友:
12356.0000000

网友:
V星的主板质量还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