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25l 求助

楼主(2015-10-30):
pp25l    机子正常点亮,装不起系统,一进logou就掉点     掉电不断电,有没有那个大师遇到过啊。求助啊,谢谢

网友:
+装不进系统,换三大件,把散热做好,戴尔机电源功录不够也会造成,遇到过

网友A:
掉电后能不能再次开机?

网友:
不知道是板载CPU  还是可更换的CPU,建议换配件如CPU 内存代换一下排除问题, 所有的问题先刷BIOS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后能不能再次开机?

掉电不断电  不能开机

网友:
该换的都换了还是一样问题

网友:
看发热正常吗

网友:
电源好信号查了吗

网友:
基本常识都检查了?温度温度啊!!!!!

网友:
我手上一台宏基的也是

网友:
裸板试试掉不掉电。怀疑CPU、内存、显卡、硬盘、桥。

网友:
进BIOS掉吗        ??

网友:
不进系统什么都正常,该怀疑的偶怀疑了。BIOS正常进入,CPU 内存 硬盘显卡 都换了问题一样,真奇葩的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