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余修复x600 台式电脑电源开机保护

楼主(2015-10-30):
     viewsonic x600台式电脑电源开机保护,风扇转一下就停。拆开一看,电路板上有两个集成块,百度一下这些资料好找,一块uc3845是 PWM开关电源主控,一块WT7525负责PS-on 、PG信号处理和保护反馈。这电源开关功率管用了两只900V、9A的MOS管HFH9N90并联,供主板12V直流用的是两只并联的20A肖特基二极管MBR 20100CT,主开关变压器看上去有点小。
     经过一段时间上网查询学习,慢慢地有了修理思路。ATX电源要工作得先辅助电源正常,通电测主板24芯电源插头紫色线有5V,提供给uc3845的电压有14V,PASS;测3845,找了一个小电源,12V接·7脚,5脚接0v,测8脚有5V,4脚有2.5V,6脚有8V,正常。

网友:
wt7525要不保护(即3脚输出0V),得有12V、5V、3.3V几组电压才能保证,找不齐这些小电源来测试,只有用电源板自身供电来测。这就需要强制启动主电源电路,保护时3845的7脚供电电压为0V,顺着7脚找下去发现该供电由一三极管928控制,分析三极管的B极接低0V后才能导通,辅助电源的14V输出才能供给3845的7脚,主电源电路才能工作,于是找了颗220欧的电阻将三极管的B极接地,借鉴论坛里老手的留言,先在220V交流里串一灯泡再通电,主电源工作了,但各电压仅有正常值的一半,测WT7525的3脚有6V输出,还是不对。
      该怎么办才好呢?各电压仅有正常值的一半,是不是灯泡的原因?若不接灯泡通电又会不会烧掉电源?这真是个纠结啊。又把有关文档看了几篇,发现3845的3脚还有过流保护,这一下就给俺壮了胆了,怕什么怕,到时候3845还会保护的。于是将电源直接220V,怎么会有吱吱声?赶忙取下插头,趁主电容还有电时抓紧测各处电压。取了插、插了取,反复几次,测量结果是喜出望外,主电源12V、5V、3.3V正常,WT7525的3脚也变成了0V。测量时发现功率管没有发烧,也就不管电源板吱吱叫的原因了,心想只要输出电压正常就能用,找了块老P4的菜板测试,居然能正常开机了,这基本上证明WT7525、3845、开关变压器、功率管都是好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电源保护呢?

网友:
        电路中三极管928 的B极同WT7525的3脚接在同一PIC 817光耦上,三极管928 的B极接地相当于忽略了这颗光耦和周围元件的作用,于是把这段电路里的电阻、二极管通通测了一遍,没发现问题,最后就剩光耦了。光耦这玩意儿里有发光管,玩过手电的都知道发光二极管有光衰,久了就会扯筋,十有八九这罪魁祸首就是它了,也没法测,干脆在一老手机电源板上拆了一颗装上,仔细清理干净电路板,一通电,嘿嘿,真是喜大普奔啊。CODOL,俺又来了。

网友:
业余的都这么屌了,让我们这些专业的情何以堪

网友:
修得很好,和我的一样,也是坏817这个件

我的实际坏了3个件,6.2V稳压管,TL431稳压,421光耦(原装货,可惜真烂)

网友:
楼主理论真好,跟谁学的?

网友:
没有图片,作为新手看不懂啊

网友:
修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