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主板M61PMP无内存供电

楼主(2015-10-30):
M61PMP富士康主板无内存供电,控制它的芯片是TIGER ONE,换了还是没出来电压,有谁知道TIGER ONE要输出内存那边电压要满足哪几个条件啊?

网友A:
看看  芯片的供电有没有  还有芯片的开启     最好找到PDF看看

网友B:
内存控制芯片有没有开启

网友:
不好修就换

网友:
http://so.chinafix.com/?kw=TIGER%20ONE这里有芯片解释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  芯片的供电有没有  还有芯片的开启     最好找到PDF看看

PDF没看到EN,其他引脚定义有点看不懂,只知道40脚是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控制芯片有没有开启

就是不知道开启脚位是多少呀

网友:
没人遇到过么

网友:
这个相当实用。谢谢LLL

网友:
跟据该芯片的PDF,就可以知道工作条件了。

网友C:
有一片一样的板子,现在是各电压都有,但内存电压1.8V多,把内存控制芯片换了,还是是高,一直报警,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最好报下远程学习一下。要不然半桶水的水平修起来真的很吃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一片一样的板子,现在是各电压都有,但内存电压1.8V多,把内存控制芯片换了,还是是高,一直报警,不知道 ...

查查反馈脚

网友:
找图纸  一切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