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终于碰到传说中的ASUS,822排阻问题了,事情是这样的,

楼主(2015-10-30):
       今天终于碰到传说中的ASUS,822排阻问题了,事情是这样的,今天早上,一个客户拿来个台式机,说
是按开关后,风扇不转,主板型号为 ASUS M4N78 SE  我接过机器后,上检修台,插上电源线,按开关,
也确实如客户所说,CPU风扇转,并且屏幕无显示,而电源风扇步转(电源风扇轴有问题)。于是拔掉电
源线。

      接着就插上自己的诊断卡,看下故障代码,插上电源线,这时机器就自动触发上电。诊断卡复位灯常
亮(说明没有复位)。并且按开关无法关机,于是拔掉前置面板的开关和其他排线,用螺丝刀按住主板上
电源开关的排阵处,持续近一分钟(一般只需4S),还是无法关机。接着把主板上的外设全部去掉,并且
清空CMOS,和cmos跳线。但还是自动上电。最后换了自己的测试电源还是原故障。告知客户这是主板的问
题。客户同意维修。

      机箱里面脏的很,用吹风机吹干净后,取出主板,上检修台,插上自己的ATX电源,还是自动触发,,
接着又清空CMOS,并且也跳线了CMOS跳线帽,但还是自动触发。这时就确定是主板的问题了。自动上电后
,测了下ATX插座的第16脚PS_ON脚,发现是低电平而正常没按开关之前应是5v的电压,说明确实是自动拉
低了。拔掉电源ATX接口,测了下第16#的对地阻值,发现其为692,这是正常的对地阻值。说明没有被其
他的物件拉低,于是想跑atx电源接口是否直接连接到I/O芯片的第76#(注:此主板的I/O为 ITE
IT8712F-S 0917-KXS  ME7N2C)接过是直通的,并无三极管场效应管。接着插上电源线,测了下开关排
阵,对地阻值也正常,电压为5V,并且是直通I/O的75#,按下开关后I/O,75#也有5V-0v-5V的跳变,而
72#、71#也一直有3.3V的电压。而76#为0V,这时不正常的。
      仔细又想了下,I/O 76#,有没有短路,又是直通I/O的,那就只有I/O自动拉低了76#,从而导致插上电
源就自动触发,并且无法关机。有了思路就好办了,赶紧在料板上找了一个ITE  IT 8712- KXS的I/O换上
,结果还是插上电源就自动触发,说明还是跟I/O没关系,这下没办法了,难道自己的这个I/O也是坏的不
成码?坐下来想了半天,还是没思路,就用万用表 一端接ATX电源接口的16#,另一只表笔在I/O芯片的周
边乱划,结果划到一个排阻上面,就通了,仔细看了下 是822,这下很兴奋,大家都听过ASUS 822排阻的
鼎鼎大名了,经常回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故障。心想有可能是这个822排阻搞得鬼,用烙铁干掉,插上电
源,不自动触发了,赶紧触发,触发正常,发现可以跑码了,但是跑到1d 50时就掉电。还以为是822排阻
没装造成的,在ASUS的板子上 找了个装上,还是掉电,那就只有一个可能了 自己换的这个I/O可能有问
题,

  换上原来的I/O后,不自动触发也不掉电了,插上显卡后,开机正常显示,图片忘了拍,是自己修好后,回忆总结的,对不住大家了。

网友:
写那么多字 都没一张图   看花了

网友:
华硕主板太水呀

网友:
跟我上次修的板一样的故障,也是换了IO旁边的822好了,楼主有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这是文字控啊,配点图更好

网友:
写下来,说明你还很认真,但是经验不够老到,应该不是专业培训出来的吧

网友:
叙述不清,822是链接IO哪个元件的排阻

网友:
多希望我这两块也是它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