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262wA显示器 奇怪问题,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5-10-30):
如图,显示图像的瞬间,画面正常,然后从底部画面直接上移有一部分重叠一起了,不咋会修这一类的故障,请教大神们看看这是哪里问题~

网友:
可以用通用板来试试屏。。。。。。。。。。

网友:
电压多正常吗?代换一下看看看--------

网友:
刷个程序实施

网友A:
换个逻辑板试一下。

网友:
用通用板来试试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逻辑板试一下。

逻辑版咋换。。。

网友:
等下刷个看看

网友:
感觉像屏线的问题

网友:
这个逻辑板是和屏一体的吗?

网友:
换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