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PH67S-C43(B3) 键盘不能用求助

楼主(2015-10-30):
主板是V星PH67S-C43(B3)  MS-7673VER:1.0的,通病为跑马15 19 那是BIOS的的问题 还有就是USB供电小八脚。但我有几片是圆口键盘不能用的(这主板没有圆口鼠标,是两个USB口)测供电5V正常,用键盘口下面的USB是正常的,其他一切正常!能开机装系统...请问有修到这种问题的大师吗?

网友:
那就查一下键盘接口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呀

网友:
接口旁应该有 排阻八角IC之类的  查下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