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43G 进水不开机维修过程!

楼主(2015-10-30):
客户拿来时候说 本来是键盘坏了 就拆开键盘一直在用 忽然有一天就让它喝了一杯水 然后就悲剧了
二话不说拆机 看到键盘下全是水 清理完进水的地方后上电测试 电流0.113 摸到网卡发热后 拆······
上电 电流0.001 没出待机 摸待机芯片RT8223 没热 测3 5V对地阻值正常 因为看到RT8223的角有进水 所以直接换后待机出来了(你以为好了?····还没)
上电按开关没触发 测开关电压3.3V正常
测EC14脚

按开关3.3V有高低跳变
再测EC工作条件

L18两边都有3.3V 正常
当测到ECRST

的时候发现ECRSRST的时候 发现3.3V 由3.3V--1.7V的不停的跳变 问题就在这里了
先看看37脚去那吧

到Q18E脚电压3.3V--1.7V的不停的跳变B脚也同样跳变
拆了Q18测E脚电压  不跳了  应该就是Q18坏了 直接从料板上拆一个换上测电压 3.3V不跳变了
按开关触发成功·此机修复!!!

网友:
短线了Q18E有什么作用

网友:
进水机修的不错

网友:
这个机子给我们维修人员送了不少钱

网友:
进水机器,EC坏的站了一定比例

网友:
少进水机器 好啊

网友:
不错,进水机一般都比较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