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
冠捷显示器怎么老是烧稳压管?

楼主(2015-10-30):
VZD904  9.1V稳压管老是烧?更换后用不了一个月又坏?

网友:
换掉电解电容就行。除非是电压过高

网友:
尖峰或者过载

网友:
5V的电解电容吗?

网友:
去掉也可以工作,就是少了一种保护吗?12V电压取样里面有,12V过压保护也有,这个稳压管到底可不可以不要?

网友:
不用也可以,,,,,,,,,,,,

网友:
这次换了5V的滤波电容再看看

网友:
反峰电压过高击穿吧?还是你的二极管不够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