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2312H 花屏

楼主(2015-10-30):
屏显示如图
驱动板跟排线换过,液晶屏的型号为 LG lm230wf5
逻辑板上的100uh电感声音较大,温度较高,可能因为天气现在比较冷没到烫手的的地步
电感旁边的SM4041温度跟电感一样周围的阻容元件没有短路的

网友A:
明显逻辑板的问题,有条件换下主芯片试试。

网友:
用手摸着然后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明显逻辑板的问题,有条件换下主芯片试试。

也就是说发热的电感跟芯片先不用管?

网友B:
请问如何试?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发热的电感跟芯片先不用管?

可先不用管,因为芯片短路了,电流应很大。测过了吗电压多少?

网友:
查供电,时钟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先不用管,因为芯片短路了,电流应很大。测过了吗电压多少?

电压6V左右,跳动不大

网友:
用手摸得时候记得戴个一次性的手套  以前上过当

网友:
666666666666阿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如何试?需要注意什么?

试摸法试摸法试摸法

网友:
学习中,向大师们学习

网友:
逻辑板一块多查下

网友:
兄弟修好了吗,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毛病,修好了给发个帖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