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这个稳压管到底可不可以不要?

楼主(2015-10-30):
VZD904这个稳压管到底可不可以不要?

网友:
VZD904这个稳压管可以不要!因为输出端的5V、12V都反馈到了431的控制端。

网友:
看不出吗,这是12V快恢二极管,不要的话,12V没有输出

网友:
这个好容易坏,可以拆去不用,我拭过

网友:
大胆试一下,没事的

网友:
不要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