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70多重故障!上家很不地道,关键部位都给拔了。

楼主(2015-10-30):
版号:820-3024-B
故障:不开机
客户描述:进过水
插电试机:灯不亮,不加电。
拆机目测:吓一跳,EC不见了,BIOS也不见了。
再问顾客:勉强承认在别处看过,没修好,换主板价太高就没换。
搞维修这么久了,一般遇到这种问题直接判死刑。
鉴于对方是个高跳的大美女,说话还那么温柔,再加上3024的料板还有几块。
干吧,试试修修看吧!
没准缺件补了就好了,可结果补好ECBIOS,还是不行。
论坛上下了点图和图纸,费劲的测了半天,终于找出一个故障点
EC的复位芯片SN0903048的各大条件正常,但第5PIN没有复位输出,对地打阻没有短路.

直接换一个芯片。

再次接可调电源,电流哗哗上去了,激动啊!心里念叨,这么简单的问题上家居然没修好。
装机测试开机,当的一声LOGO立马出来。高兴太早了啊风扇居然狂转。进系统了,系统反应超慢,再测试键盘也不能
使,触控板也没反应,试试USB,左边USB能使,右边USB也使不了。
根据经验,先测EC的触控板检测电路,测触控板接口.问题终于来了,I2C总线j5700J接口第8PIN0V 第9PIN 3V

跑电路图,测信号直接到电阻R5290。供电是通过PP3V3_S3_SMBUS_SMC_MGMT上拉而来。测电阻R5290一头3V一头0V

阻值无穷大,正常2K,直接更换电阻。再次测J5700第8PIN还是0V 两头不通,从第8PIN直接飞线到R5290,电压正常。

再次开机测试,狂转的问题不见了,系统反应也快了。

以为修好,但触控板还是不能使,键盘只有开机键能使,右边的USB也不能使。
这是整死人的节奏啊!通过跑电路

发现触控板和USB口数据都受控于R2650USB控制芯片

测芯片的工作条件,当测到第27脚是发现0V,是由PP3V3_S3_USB通过R2670上拉,一端为3.3V,实测R2670阻值无穷大,正常为10K

直接更换,开机测试,此机成功修复。(820-3024-B有的是单独的USB管理芯片,刚才说的左边的能使而右边的不能使
,是因为此机有两个USB管理芯片。左边的正常,而右边的正好控制着触控本的数据和右边USB的数据,R2670因为进水损坏造成usb管理芯片供电不正常,从而导致此问题

因为客户着急拿走,没来的及拍两张亮机图。维修过程耗费半天的时间。帖子写出来也费时间,中间还修改了两次。有心看帖的朋友加点分吧。
维修的动力也很重要啊,可见美女的诱惑还是相当大的。(玩笑话)~~

网友A:
我到现在都不会用点位图!比如这个点到另外一个点中间的连线怎么显示出来我都不会弄!头痛,求大神赐教看点位图

网友B:
苹果的笔记本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楼主修的真给力,苹果机子很陌生啊

网友:
楼主对苹果的笔记本还是很有研究啊!

网友:
苹果的机子还有独立的USB控制单元啊,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感谢分享,虽然不是很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的笔记本还是比较好修的。

会了不难难了不会对吧你说楼主

网友:
做了这么久的维修 就是  没搞过苹果

网友:
苹果的设计性对别的主板复杂些
加上是个二修  若果没有料版这个板子 修好的时间估计就长了

网友:
2修机,一般都比较麻烦了

网友C:
"扇居然狂转。进系统了,系统反应超慢,再测试键盘也不能使,触控板也没反应,试试USB,左边USB能使,右边USB也使不了。"显示后还有这么多问题,楼主居然还能有条不紊的继续按照思路去一步一步的修,佩服,

能再帮忙分析一下为什么你选择先修触摸板呢,有什么优先顺序吗

网友:
理论功底深厚啊!

网友:
这板子贵,再难也得硬着头皮修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扇居然狂转。进系统了,系统反应超慢,再测试键盘也不能使,触控板也没反应,试试USB,左边USB能使,右边U ...

修的多了自然就知道从哪下手了,进水的机子一般都好修,还好上家没做技术性的故障。

网友:
楼主思路严谨 有条不紊呀

网友:
真是佩服啊  我都看不懂

网友D:
楼主厉害   电路图上最后一个字母N 和 P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只有对电路熟悉了才能修出来,这么多的问题

网友:
后续就是和美女的篇幅了

网友:
真是高手。不过苹果的主板正常坏的很少

网友:
此帖可见楼主技术过硬,但同时也证明好色之心  呵呵呵 ,色字头上一把刀啊 。珍重 兄台   修苹果的 请加入群:86089662 交流提高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厉害   电路图上最后一个字母N 和 P是什么意思呢

P代表正N代表负。

网友:
  大神膜拜下,到目前为止都很少修到苹果。不过昨天修了台A1286的显卡 没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楼主描述很清楚,技术不错。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到现在都不会用点位图!比如这个点到另外一个点中间的连线怎么显示出来我都不会弄!头痛,求大神赐教看点 ...

点位图使用方法论坛里就有,你可以看一下。

网友:
牛X不是掰的,师傅好

网友:
一波三折,看的出楼主是个有实力的人才!

网友:
评分已加 楼主技术很好

网友:
楼主经常修苹果吧  有前途啊

网友:
思路很清晰啊 楼主是专修苹果机的吗

网友:
这个维修水平杠杠的,以后多发点这类维修帖子,

网友:
写的那么好,不加分多对不起你啊

网友:
苹果的板子修的少平时碰到都不知道这么下手。。。羡慕楼主的技术

网友:
高手,佩服!已加分!

网友:
学习了,楼主技术牛啊,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