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不开机 求助给位高手

楼主(2015-10-30):
今天接到一台杂牌久加玖27寸 2K显示器,通电(18.5V)开机亮黄灯,屏幕无任何显示,关机。指示正常灯熄灭。屏型号是:LG的LM270WQ1(SD)(A2)     求问题所在 ,  这个显示器是LED显示器 。上图

网友A:
你的是显示器还是电视  还有逻辑板  还是LG   有背光吗   LG 估计难产哦

网友:
老东西了,估计不好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显示器还是电视  还有逻辑板  还是LG   有背光吗   LG 估计难产哦

没有背光哦

网友:
没有背光查背光条件呀

网友:
测量驱动板上各供电都有吗?

网友:
亮黄灯是没有检到信号吧

网友:
你是没有背光还是什么。 驱动板工作了吗?

网友:
谁有这个板子的图纸   板号是:2578a12255h2

网友:
有沒有背光出來

网友B:
楼主说一下背光有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一下背光有无????......

没有背光哦

网友:
显示2个屏线的啊。

网友:
拿店里维修吧,描述的也不清

网友:
还没修过这种板子 DP接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