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修好一台E1-471,闲来无事发一贴求点分

楼主(2015-10-30):
板号:DAZQSAMB6F1,REV:F市场同行拿了台ACER过来,说不开机,修一修让报价,拔掉电池插上可调,无待机,三下五除二拆开,裸板拿出来,还不错,一修机器,3代U,7系列,修吧
,按理说没短路直接测3/5V电压就行了,但我有强迫症,非要打一遍所有电感对地值,没发现情况,上电,测3/5V都有了,按开关无反应(废话),这时候我喜欢测RSMRST#,因为不触发要测得条件实在是太多了,这个信号可以隔开桥和EC,测得3.3V正常,接着测EC发出的PWRBTN#,无跳变,测进EC的开关信号有跳变,测ACIN,LID均正常,那就刷BIOS,刷完之后,可以上电,但是待机高,0.10左右,
反复测试,发现有时候能亮机,有时候开不起来,有时候掉电,不急,先抽支黄鹤楼
,测3/5V,3.35V,5.1V,嗯?有点大啊,再想想,测下AVCC,桥的待机电压吧,正测着呢,手猛的被烫了下,我了个去,虽然痛,但是开心啊,这是明摆着告诉我哪里有问题呢。仔细一看,好几个三极管连一起,这应该是二级供电的电路吧, 涂点焊膏,发现PQ29秒融,就是它了,先换了再说,换掉后情况一样,待机还是0.10,OK,看看图纸 ,原理大家都知道,为了方便说下去,简单讲下,待机时,S5_ON位低,公共点分压,导通PQ56,截止PQ60,出发后,PQ28导通,PQ56截止,PQ60导通产生+5V_S5,原理很简单,但是为什么PQ29就会烫我手呢???干脆就从PQ29下手吧,先打值2脚3脚正常,测电压,2脚为如图, ,再测3脚,发现问题了,3脚居然是5V,这个时候PQ29导通,3脚应该是低电平,第一反应是管子难道没换对?这里停留了很久,最后才发现,这个3脚的5V就是PQ60的S级的电压,果断测PQ60的4脚,电压为高电平,难道PQ56坏了?测PQ56,3脚12V,2脚0V,终于发现问题,PQ27,PQ29,PQ56,这三个管子的G级都是连一起的,其他两个都有电,分明是断线了,一量果然不通,仔细飞好线,再上电,待机恢复正常, ,别看是000,3/5V是有电压的,估计是要换4位的电源了,此时再回头测PQ60的级,恢复0, 上电才是5V,附亮机

由于市场6点要断电了,就不检查了有没有错别字,元器件位置号有没有错了,有问题大家一起探讨,,我就有问题,为什么故障时,5V_S5提前产生,PQ29导通这个电压就会异常发烫

深情不及久伴。 + 5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学到了不少东西

网友A:
楼主看图纸用的笔记本和我的一样啊

网友:
这个楼主有没有试下断开其他的额那链各个三极管试下那另外有没有正常的情况下g级什么电压有可能是电压值为o的时候会大电流导通那

网友:
感谢分享,虽然不是很懂

网友:
l楼主威武,有图纸吗

网友B:
我想问换掉PQ29后 ,G极有8.9V电压,为何D极(3脚)还有5V电压

网友C:
这个转换供电电路正常时,当PQ29导通时PQ60应截止,因为PQ56的G极断线了,PQ60失控导通引起PQ29发烫!是这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图纸用的笔记本和我的一样啊

缘分啊,就这种机器好,弄脏了不心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换掉PQ29后 ,G极有8.9V电压,为何D极(3脚)还有5V电压

g级会有8.9v
D级仍有3.3V是因为pr152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转换供电电路正常时,当PQ29导通时PQ60应截止,因为PQ56的G极断线了,PQ60失控导通引起PQ29发烫!是这 ...

是这样的,飞完线后就OK了

网友:
楼主 通病来的   我今天也是这里问题  修好一台

网友:
貌似我看见了神机v3000

网友:
哇哦  楼主大大好6!~

网友(2016-12-01):
这机子的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