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60,不触发奇怪问题。

楼主(2015-10-30):
如题  联想的V360 ,不触发,EC是NPCE881E的,开关有3.3V,到EC 95脚KBC_PWRBTN#,按开机键后有拉低,但是EC发给南桥的PM_PWRBTN#一直为高,但是我短接PM_PWRBTN#。能触发开机,都正常,刷了EC程序,换了EC 还是一样的,为什么?应该说能触发开机,EC的时钟,供电这些都应该是正常的吧。直接把开关键接到PM_PWRBTN# 这个上面能行吗?

网友:
你短接PM_PWRBTN#。能触发开机?神了。查一下RSMRST#信号是否为高电平吧!

网友:
看一下LID是否正常为高电平,如果不正常是不会发出到南桥的信号的

网友:
还是要检查EC的条件是否全正常

网友:
EC条件LID. RSMRST.ACIN.桥待机条件。

网友A:
楼上回答基本正确 楼主查查 也可能ec坏了 楼主可以试试飞一根线试试 PM_PWRBTN# 到开关键 或者到ec95脚 不用动脑子就能修好

网友:
EC检测到不符合开机条件,才会一值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回答基本正确 楼主查查 也可能ec坏了 楼主可以试试飞一根线试试 PM_PWRBTN# 到开关键 或者到ec95脚 不 ...

还用你说这些  就是不行的嘛  EN换了的  EC程序也刷了的

网友:
可以的 可以这么改

网友:
如果EC的条件都具备正常应该是可以发出这个信号的 (建议在查查)

实在找不出问题就 按照你说的飞线也可以 前提是测试稳定

网友:
条件都有,EC程序做一个。

网友:
把線銲上去你試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这样改应该是没问题的,你可以查查LID信号

网友:
我上次也碰到一个这样的情况,应该是EC本身问题,反正我的换了新的就好了

网友:
LID信号检查过了那?

网友:
飞线简单啊  能用就行啊

网友:
哎呀  我的哥,麻烦回帖的时候看下帖子 好吗 ?我都说我换过EC 刷过EC 程序了的呀

网友:
ec的工作条件不满足吧,ec不给桥不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