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能达184一体机打印或复印全黑出来后为全灰

楼主(2015-10-30):
如图,打印或复印全黑实际为全灰,硒鼓为全新,铁粉为全新,是什么原因引起?

网友:
副厂的吧.....

网友:
那不是要 打开过全清了

网友:
查高压中的主充电,显影充电是不是正常。

网友:
充电辊坏了有可能,换硒鼓排除吧

网友:
你的粉是不是新加的啊

网友:
这种情况我在弄小打印机硒鼓的时候遇到过,就是拆开后忘记装充电辊,美能达的复合机的话,应该问题也是出在充电组件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