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自用联想G470短路通病

楼主(2015-10-30):
看论坛看着看着突然灭掉了。。。吓了一跳

自己用的机子。上电成短路了还好CPU没烧 拆下来直接测量CPU的上管根电感,结果电感只有22.2欧了 上官相通只有1.1欧直接短路了,直接料板找个上官换上解决问题

自用的

网友A:
G470心说:让你一天嘚瑟秒板,我这回死给你看!好在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被主人又秒了。

网友:
感谢分享,虽然不是很懂

网友:
幸好不是桥问题

网友B:
這樣的短路會比較好修,如果是怪問題才會比較難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G470心说:让你一天嘚瑟秒板,我这回死给你看!好在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被主人又秒了。

马屁拍得够好,够狠。另外CPU上管短路没有烧CPU也幸运。

网友:
G470这个机器U坏的 桥坏的还是很多的

给你加分了 鼓励发帖

网友D:
我下午就在修一个G470呢,桥都烧得裂开了

网友E:
短路的话 随便烧烧鸡就出来 了

网友:
G470心里很不爽

网友:
引用 网友C:
马屁拍得够好,够狠。另外CPU上管短路没有烧CPU也幸运。

搞点分来不是么?说好听点没人吊

网友:
CPU竟然没烧

网友:
CPU大短啊,,,,,自己会修就是好,,,,,办事不求人,,,,,秒秒钟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樣的短路會比較好修,如果是怪問題才會比較難修

非常同意你的看法,,,这种确实比较常见的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下午就在修一个G470呢,桥都烧得裂开了

桥都烧得裂开,这时肯定要换桥了,换桥一般收多少大洋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短路的话 随便烧烧鸡就出来 了

还没烧过机器,师傅不让烧,,说很容易报废,,,到现在也没敢烧过,

网友:
mos管坏的少  。。

网友:
果然是小修啊

网友:
楼主当时看的帖子应该是 G470不开机 然后。。。

网友:
CPU没烧啊  ! 我以为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短路的话 随便烧烧鸡就出来 了

烧鸡来测试短路,那是微短路办法可行,打断就不用这样烧鸡法

网友:
学习了,楼主利害.下次碰到少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没烧过机器,师傅不让烧,,说很容易报废,,,到现在也没敢烧过,

大短可以烧,注意电压和电流,微短以及一些线性啥的尽量不要去烧,一些地方烧鸡要避免烧到其他地方

网友:
哥们厉害

lvjingang -4 严禁灌水!

网友:
一般上管击穿、不会连着烧PWM芯片吗 ??

网友:
G470,修到大多是触摸板进水,声卡周边出问题的

网友(2015-12-01):
G470这个机器U坏的

网友:
感谢分享

lvjingang -2 严禁灌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