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怎么用WinHex,改bios

楼主(2015-10-30):
看到论坛大神说有用WinHex这个软件改bios地,说是改华硕官网下载地bios,有谁改过,上面图片打开就是这个界面要怎么操作呢,各位大哥大师们教教我好吗,我把软件也一起传上来

网友A:
从0-7F0,这800字节剪掉。然后保存得到的BIOS就能正常刷。

网友:
迅维 马上又开BIOS课程了 你可以学呀

网友:
俺也想学用WinHex!谁能教教?或有好的学习资料也行。

网友B:
其实不用这个软件也可以的,你用硕飞或者其他品牌的bios机器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数据选取区,直接选择把0000改为0800再看数据如果是8M的bios数据为8388608就可以直接刷了,一直在用这个方法,不用谢,请叫我雷锋

网友:
谁有BIOS编写方面的资料,大神们共享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0-7F0,这800字节剪掉。然后保存得到的BIOS就能正常刷。

没有删除键啊

网友C:
为什么华硕的BIOS要改 ~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其实不用这个软件也可以的,你用硕飞或者其他品牌的bios机器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数据选取区,直接选择把0000改 ...

请问是什么软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其实不用这个软件也可以的,你用硕飞或者其他品牌的bios机器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数据选取区,直接选择把0000改 ...

是什么软件?好用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是什么软件?

我是说不用这个软件,是直接使用bios机器功能删减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什么软件?好用可以试试

如上回复,不是什么软件,是直接使用bios机器自带的删减数据功能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华硕的BIOS要改 ~

官网下载地要改

网友:
16位编辑器我常用他改游戏记录,原来还能改BIOS啊,学习了

网友:
没有遇到过,希望大神解决能发出来让我们学习

网友:
我去  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