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能告诉我一下这个5脚的芯片12345是怎么定的

楼主(2015-10-30):
哪位能告诉我一下这个5脚的芯片12345是怎么定的    第一脚是哪个。是逆时针数数吗

网友:
是逆时针数的

网友:
.....这个都不知道吗,三脚那边逆时钟第一个为第一脚,顺着数一二三,然后过去两脚那边也是逆时针四脚五脚。

网友:
芯片都是逆时针的 不会就百度这个芯片啊

网友:
不知芯片引脚排列的话,也可根据图纸推断,如3脚接地,5脚接供电正极,就能定位排列顺序了。

网友:
下面一排 左边开始数 123    上面从左边数 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