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中兴Q801U刷后不断重启

楼主(2015-10-30):
客户说手机老提示升级,谁知道点了升级就卡住了,等了半天没反应拔下sd卡,变砖了。我用Q801U官方包卡刷后,开机显示Android更新-------应用程序-------反复重启。usb连不了电脑。卡刷了好多包,都是重启一个样。网上有刷好的字库卖,买一个来焊上能解决问题吗,望有高手指导。

网友A:
原来是什么问题,刷之前把系统格式化一下

网友:
只有想办法恢复到原来的时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什么问题,刷之前把系统格式化一下

拿来时就不断重启,进不了系统。我都是双清后刷的

网友:
换字库,写好的买来就行,是程序出问题了

网友:
我是新手,但是机还是刷了不少。觉得像是刷机包错了。个人见解,大神勿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