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朋友们骇客神条DDR3 1600 4G双面的内存频率都是1333的吗?

楼主(2015-10-30):
请问,朋友们骇客神条DDR3 1600  4G双面的内存频率都是1333的吗?这是某宝上的卖家说的,是这样吗?但我的这个截图又是咋回事呢?

网友A:
我的也是,明明1600的却显示工作在133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明明1600的却显示工作在1333!

那是因为你的主板不支持1600的内存,直接给降频了!

网友:
能用就行,管它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是因为你的主板不支持1600的内存,直接给降频了!

我的主板是华硕的P8H61啊!

网友:
应该是主板自动调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主板是华硕的P8H61啊!

你官网查下,它的内存支持什么频率的

网友:
自己一般没注意这东西  又不是很高配置的电脑~

网友:
有可能是你的主板不支持1600啊,降频在1333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