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 内显黑屏外界花屏

楼主(2015-10-30):
朋友一台E40  I3独显 的机子  内显黑屏外界花屏

如图所示  花屏的还算比较有规律  拆开一看是带黑胶的 有点打触 在论坛上看了一 这机子也算是通病
拿回家测试了一会 发现显卡位置非常烫手 过了有一阵 自动关机了 当时什么也没有运行 就那么的热
坛友说这机子散热器容易坏  我还特地试了一下风扇 排除来的是不是热风 手测的确是热风

请教各位大神给我初步的判断和建议 应该先怎么搞这台机器比较好

问题1:看故障是显存问题 还是显卡问题 哪个概率大一些
问题2:如果不重植株 只加焊或加热 可不可以
问题3:自动关机是不是散热器坏了 还是说显卡有问题导致的热关机

跪求大神给答案

网友:
基本锁定显卡了!有条件先显存再显卡。

网友:
看起来像是显卡坏了

网友:
根据我十几台的经验  建议显存 99 % 是呀 !

网友:
有条件了  四个全换   没条件 全拆重置

网友:
有条件 了四个全换  没条件四个 全丛植

网友:
若主板 没有修过显卡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不过是黑胶的 上BGA要小心
(要是之前修过 看着像现存花屏  现存就要重植了)
至于散热器有没有问题测下就知道了  先修好显示

网友:
先BGA加焊看看不就知道了  要有自己的思路。。。自动关机IBM的散热器坏掉的也好多的

网友:
基本都是显卡问题  搞吧

网友:
显卡空焊了加焊解决问题不过散热要处理好点。

网友:
基本都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这机子不管显卡还是现存几乎都要丛植才能搞定,灌胶加焊温度低了没多大用,高了要爆珠

网友:
今天刚巧遇到一个T61,进系统黑屏。直接加焊显卡,用360t先预热一下,到222暂停10S停止。OK了

网友A:
这个机器我修了不下20张板子。 没修过的肯定是显卡坏了  显卡换了还是这样就是显存问题。 就这2个问题。在显卡驱动没装安装完好之前  显卡会非常热   安装好驱动温度就降低下去了。当然要确定散热器是好的情况下。

网友:
先加焊显卡,不行重做显卡,最后干显存……那个通病是显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我修了不下20张板子。 没修过的肯定是显卡坏了  显卡换了还是这样就是显存问题。 就这2个问题。在 ...

这还与驱动有关系,学习了

网友:
显卡,显存,重植,不行就换

网友:
E40显卡和散热导管都是通病了,果断先干显卡

网友:
问题1、说实话  不好界定,但是内屏不显   显卡几率大,2、如果是黑胶,请取下来重新直球、自动关机检查扇热,在显卡接触地方放个铜片试下(具体厚薄你自己确定)

网友:
检查外显是桥输出还是显卡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