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5L 刚开机自动关机问题

楼主(2015-10-30):
机子型号是华硕K555L  本来是WIN8系统  要改WIN7  系统装的纯净版的   正在打驱动没电自动关机了 然后我把电充上 开机ASUS的LOGO刚出来就自动关机   到现在一直这样  BOIS也进不去  实在没思路了  机子还在质保期  又不敢拆  求大神们给点思路  小弟拜谢 补充两张图片 没COMS电池。。。

网友A:
机子还在质保期 就送修吧!如果自己修则查外设有没有问题。

网友B:
机器在保送修就好

如果你能排除软件问题 那就是硬件的故障了

网友C:
如果硬盘能拿下,拿下还掉不?

网友D:
应该是BIOS坏了,我朋友给华硕机器系统就经常这样,你要是胆大的话,就拆开,先放个电,不行就刷BIOS,不过取的时候注意,不能让人家看出,你动过BIOS

网友E:
如果没有思路,直接售后吧,不要到时候弄个不像样子,又做不了售后!(可以裸板折出来试一下,看是不是外设引起的,再不就刷bios试试)

网友F:
去掉外设 刷bios看下 售后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硬盘能拿下,拿下还掉不?

全去掉都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BIOS坏了,我朋友给华硕机器系统就经常这样,你要是胆大的话,就拆开,先放个电,不行就刷BIOS,不过 ...

这主板没COMS电池。。。咋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没有思路,直接售后吧,不要到时候弄个不像样子,又做不了售后!(可以裸板折出来试一下,看是不是外设 ...

裸板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去掉外设 刷bios看下 售后是看不出来的

全去掉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在保送修就好

如果你能排除软件问题 那就是硬件的故障了

这主板没COMS电池。。。 我拆开把硬盘 把光驱都拆了都不行  电池是在里面 我把电池去了单电源点开机没反应  按上电池就刚开机不到10秒就自动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子还在质保期 就送修吧!如果自己修则查外设有没有问题。

外设去掉还是不行 再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