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掉电维修

楼主(2015-10-30):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G480 故障是开机一会掉电

先查温度 下了鲁大师测了一下没有异常   打开看了看风扇 灰也不多
于是开始 折腾 量公共点 量各个电感 刷BIOS 都不管用

下了个图纸正要查ec 无意间看到板上一个元件有异常 EC4201变质

拆掉再说 拆掉后测试一切正常   装机测试  玩游戏看电影 均没问题

看来应该是这个地方引起的

这个元件 拉低了 PWR_CPU_CORE_VRON

引起不定时掉电

没有技术含量 望有同样问题的同行少走些弯路

网友:
这样的问题要是查起来真是比较麻烦

网友:
运气好好呀  很难测得到的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可见修机的观察一定要仔细啊,

网友:
如何楼主不是一下就发现这个问题,我想修起来不知要到何年何月!观察真的很重要

网友:
有时候维修需要一双仔细的眼睛慢慢看  看出的问题就是病原的所在了

网友:
小電容變質造成的故障

网友:
維修真的是要小心加上細心和專心

网友:
修电脑眼神好也是个关键因素。

网友:
系统管家电源好信号被拉低。引起掉电。

网友:
眼力真好。。。。

网友:
细心观察很重要啊,要不这要是量估计也量不出来

网友:
嗯,有时候修机子是靠一点运气和好眼力的,再有就是细心啊

网友:
维修先是看在动手

网友:
好犀利的眼神啊

网友:
掉电引起的故障点太多,一个一个测也未必测得到,因为时好时坏,测到本来有故障的位置时刚好是机子工作正常的时候,所以只有反复的测,除非你运气好,当机子正常工作时,测到的这个电压与正常值有偏差,在很多贴子看到的是这种情况,如果你测到的电压与正常电压没什么区别,是难修了

网友:
感谢楼主了,刚好碰到了跟你一样的主板!

网友:
掉电问题真心不好修,楼主运气不错

网友:
第三方公司负担

网友:
掉电问题真心不好修

网友:
虽然没有大费周折 但是楼主的思路很清晰 让我等小白知道该从哪里入手去查

网友:
运气真好 也够细心 不知是不是通病来着,多谢楼主分享 希望遇上秒杀

网友:
我这类瞎子就呵呵了

网友(2015-12-03):
楼主技术可以啊 学习了

网友:
修到掉电 就是比较头疼 ,就得仔细点才能少走弯路

网友:
真仔细,难得

网友(2020-03-14):
这技术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