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我的安泰信852D有問題

楼主(2015-10-30):
如果我調溫350度,它會從4百多度開始後再一直慢慢降溫,每次降一點點降個幾度,一直到350度出現是約要2分鐘左右才會到逹我設定的溫度,請問有哪位大大有遇過或知道是什麼問題的請告知,謝謝了

补充内容 (2015-11-1 22:22):
己經修好了

网友A:
应该有问题,怎么会从大到小,你有没有测一下风口处的温度是多大,感觉你的温度显示控制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B:
风速调到最大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问题,怎么会从大到小,你有没有测一下风口处的温度是多大,感觉你的温度显示控制电路出了问题

我想也是只是想問看看有沒有人遇過同樣的問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风速调到最大了吗?

有調到最大了還是一樣,這台剛買來就是這樣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調到最大了還是一樣,這台剛買來就是這樣了

试换换里面的测温元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换换里面的测温元件吧。

你說的測溫元件是指手柄中的還是?有沒有圖可參考?謝謝

网友C:
我己經修好了在液晶顥示旁有顆藍色的VR,是那顆的問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己經修好了在液晶顥示旁有顆藍色的VR,是那顆的問題

上图片看看,蓝色的VR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图片看看,蓝色的VR是什么

我沒拍,我心不想要再拆一次了,你只要拆開就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