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4S触摸屏不能用。

楼主(2015-10-30):
收到一4S
手机
屏碎了,换了一个屏,但换好以后屏不灵,不能用(可以确定屏是好的)。在某论坛看到c197正极飞线到c129,但不知道是接正极还是负极。高手给予解答。谢谢
手机

网友:
c197正极飞线到c129正极,那样才有电压产生。 接负极就短路了。

网友:
这还用问。负极都是连一块的,需要接吗

网友:
不错。。问题还是提得好

网友:
正极到正极

网友:
直接换一个触摸芯片

网友:
都是正极,负极的话,接外壳就行了

网友:
正极接正极的。。。。。。。。。。

网友:
先拆了触摸IC测到CPU的通路是否OK,再测供电,都完好直接换触摸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