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E425 AMD 风扇不转

楼主(2015-10-30):
清灰之后,原本引导检测时风扇是转的,但进系统就不转;现在开机一点都不转,需要拨动才转,请教各位大神:是风扇的问题还是风扇供电的问题??(风扇在转的时候电机很烫)

网友A:
先测测风扇供电呗!大约是风扇出问题了。

网友B:
若轻触下风扇 风扇能转 估计风扇本身出问题的概率很大…… 多测测吧

网友C:
现在开机能进引导不能,还是开机无显?如果无显,看一下供电的电源有没有插好

网友:
风扇坏的概率大

网友D:
按照楼主讲的,风扇的问题几率比较大。

网友E:
还有你确定你这个风扇没有问题啊?你可以外接一个3v左右的电源给风扇,试试转不转啊?

网友F:
你清灰估计把电机清出问题,单独去下加电看看能不能转,如果能,说明好的,如果要手动接触下再转   那就是风扇问题

网友G:
风扇给你卡住了,好好清理一下吧

网友G:
风扇给你卡住了,再重新清理一下吧

网友H:
需要外力来帮忙的,风扇本身应该是问题了

网友I:
先换个风扇试试吧,不行的话就给它改成常转试试,说不定可以

网友J:
试下是不是风扇本身问题

网友K:
是不是风扇的问题呢

网友L:
换风扇啊,这都没换吗

网友M:
换个风扇试试,这种估计都是风扇坏了,

网友N:
把扇叶拆下来,把轴和孔里都擦洗干净,上润滑油。

网友:
改常转试试   可能是风扇卡主了  动力不够

网友O:
清理一下   改常转    不行就换风扇

网友P:
应该是风扇坏了!楼主换吧

网友:
大师你太专业了,想拜你为师,带徒弟不?

网友:
实在不行该一个长转呗

网友:
应该是风扇坏了

网友:
先测下电压吧、但是感觉风扇的概率大一点、

网友:
风扇问题,先将风扇拆开,清洁一下轴承,再加点除锈剂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测测风扇供电呗!大约是风扇出问题了。

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若轻触下风扇 风扇能转 估计风扇本身出问题的概率很大…… 多测测吧

想换个风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开机能进引导不能,还是开机无显?如果无显,看一下供电的电源有没有插好

是风扇不转,其他没问题

网友:
希望是风扇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照楼主讲的,风扇的问题几率比较大。

希望是风扇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有你确定你这个风扇没有问题啊?你可以外接一个3v左右的电源给风扇,试试转不转啊?

不确定,所以问是风扇的问题还是供电的问题,准备换个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清灰估计把电机清出问题,单独去下加电看看能不能转,如果能,说明好的,如果要手动接触下再转   那就是 ...

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风扇给你卡住了,好好清理一下吧

手拨动一下就可以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风扇给你卡住了,再重新清理一下吧

手拨动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需要外力来帮忙的,风扇本身应该是问题了

Soga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先换个风扇试试吧,不行的话就给它改成常转试试,说不定可以

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试下是不是风扇本身问题

准备换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是不是风扇的问题呢

就是在问各位大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换风扇啊,这都没换吗

还没有,准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M:
换个风扇试试,这种估计都是风扇坏了,

准备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把扇叶拆下来,把轴和孔里都擦洗干净,上润滑油。

这个可以试一下

网友:
风扇拆下,直接4-5V供电测试,多测试几下,风扇正常就是电路问题,记得多测试几下,因为有遇到过风扇有时转有时不转要用手拨一下再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清理一下   改常转    不行就换风扇

原本刚开机时会转的,进系统时才不转。现在开机时也不转

网友:
引用 网友P:
应该是风扇坏了!楼主换吧

准备换了

网友:
楼主怎么样   是不是风扇坏了

网友:
拨一下才转 明显的风扇坏了嘛。。电机很汤表示电已经过来了 但是没有消耗呢

网友:
这么回复大家,不会被禁言吧??
还有对于大家的解答论坛首页没有提示,需要进帖子才看到,所以回复晚了,希望论坛可以添加提醒功能

网友:
拆下来加个3V看转的正不正常 正常就测主板 不正常就换风扇 感觉风扇的问题大点

网友:
检查风扇电压及风扇。

网友:
风扇的问题吧!~~

网友:
你可以用电流表调到5V  单独点风扇看看转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