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长虹LM24机芯常见过孔不通故障

楼主(2015-10-30):
故障1:不定时开机花屏,检查屏参变化而且数据已经恢复到出厂设置。代换存储器U14故障还会出现。用电阻档检查U14(5、6脚)到U34(MT8222)(58、59脚)总线脚阻值变大。由于总线脚过孔接触不良,在开机时主芯片与存储器之间数据交换时检测不到U14的数据。被迫调取FLASH原始数据启动电视。在维修时用导线直接连线R73与58脚;R63与59脚即可。
故障2:U19(FLASH)1脚与排阻RND12之间过孔不良会出现不定时不开机。
故障3:U34主芯片的47、48、49、50脚到U38的1、2、3、4脚,有一个过孔不通或有阻值故障:无伴音、噪音
故障4:1.2V主芯片LVDS供电过孔不通,故障灰屏,伴音正常,遥控操作正常

网友A:
用的材料太次了,长虹的东西,质量真不敢恭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材料太次了,长虹的东西,质量真不敢恭讳

不出故障,维修人员吃什么,过孔故障是生产工艺问题,并非长虹的专利,其它厂子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