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 A卡 开机过联想LOGO几秒后有背光不显示 此问题以完美解决!!!

楼主(2015-10-30):
  Y470开机不显示 ,A卡的,这台笔记本电脑修的我都上火了,客户早上拿来修时说他的电脑开机一会就灰屏了,我接过来开机测试真的是啊,刚开机正常过了联想LOGO后不一会就有背光不显示了,就是所谓客户说的灰屏。当时我想这台电脑好像又是1.5V转换的那个管子有问题,因为Y470 N卡出现这样的的问题时都是那个管子烧,都快成通病了。  我当时直接跟客户说你这是主板有问题你得放这我给你修修看,修好150块钱修不好不收费,这大哥直接说行,只要能修好3百2百都能接受,大哥不差钱所以非常痛快的就留下来了。
  客户走后多我直接拆机维修,很快拆完,一看 我草,U11 就是我说的那个1.5V转换1.5VGS 的那个管子,
当时我可高兴了,心想把它换了就OK,150元轻松到手,很快我把U11 换了,通电裸机测试,不一会又有背光不显示了和没修之前一样,哎 不对啊以前我换完它都好使了这次这台电脑是怎么回事? 好吧只好找图纸找找问题的所在吧,我先是测U11的电压 刚开机1.5V正常,不一会变了变成0.5V左右就是有背光不显示的时候,这肯定不对啊,电都快没了那肯定不好使啊,打开图纸一看原来1.5V的这个电是从PU501这个芯片出来的啊,

跟着我就把注意力转移到了PU501这个芯片上了,一顿测,(芯片的主供电,开启信号 升压电路 全测),都有电,正常?没问题? 整的我不知道怎么修了,出去抽根烟放松一下,抽完烟后又开始修,不知道怎么修了眼睛只盯着板子傻看,忽然我想到不显示时1.5V的那个电压变成了0.5V左右时是不是PU501有问题或坏了,只好把手放在芯片上看看热不热一开机果真PU501瞬间烫手,带着之前的怀疑再加上芯片的烫手我决定要把PU501换掉,直接找个通用的换上,通电测试结果同样的一幕又来了,哦 我晕 ,耽误一上午这点毛病就搞不定了,不想了接着查吧看看到底是哪的问题啊,PU501也换了,换的是全新的芯片不可能是坏的啊,没办法再用万用表测PU501各脚的电压测测的我好像发现毛病了,在通电不开机时PU501的5V供电正常,一开机5V供电瞬间拉低变成4V左右,再等一会有背光不显示时5V供电再次回到正常,这时我想这肯定是有哪地方微短路的,要不然PU501怎么会发烫,随后我就开始找,你说这PU501芯片后级只有PQ501和PQ502这两个MOS管,除了这两个MOS管以外再没什么其他能引起短路的了,PU501芯片其他脚出来的电路上的电容什么的我都测了正常,只有这两个管子了,但是这两个管子我之前测了啊不短啊,再说了这管子要是短路的话万用表早就报警了,就算万用表不报警开机也得大短啊,不管了 在想想也什么能让PU501发热了,突然我想起以前我师父跟我说的8脚MOS管不仅仅只有一种短法,于是我拿表测量PQ501的4脚与3脚的阻值,无穷大,在测PQ502的4脚与3脚结果竟然有阻值,

哈哈,这时我想这下PU501热的毛病找到了肯定是PQ502引起的,

因为经MOS管的原理得知MOS管的4脚G级(也叫栅级 所谓的控制脚 )不可能与MOS管的1脚或2脚或3脚S级(也叫源级)之间存在阻值的,所以我断定肯定是PQ502有问题或坏了导致PU501无法一直正常工作而发热到一定的程度后自我保护了才导致有背光不显示的。马上换PQ502,换掉后开机测试一切正常PU501也不热了,问题解决了,完美修好!忙活了近一天终于有成果了。嘿嘿!!!
  以上纯是我个人维修的过程也是在联想Y470笔记本电脑上头一次遇见这个毛病。花了大半天的时间修好的我就马上手写了这个帖子让自己深记一下。
  感觉我写的维修思路还可以的还有正在为Y470和我出现同样毛病的同行们,如果认为不错的话给我加点分吧。我也得靠分吃饭呢。
  还有比我厉害的维修大手们感觉我写的维修思路或者其他不好的地方请你多指点指点。

附加Y470 A卡 图纸一份
迅维网

新人。。。 + 1

网友A:
修板有时候是需要耐心才能修出来 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板有时候是需要耐心才能修出来 赞一个

谢谢

网友B:
屏供电部是3v吗,怎么和这个1.5v扯上关系的,楼主可以解释一下1.5VGS和屏幕不显示有什么关系吗??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板有时候是需要耐心才能修出来 赞一个

可以说一下,屏供电和这个有什么关系吗,我记得,屏供电是+3vs 啊

网友:
1.5V  应该是  显卡或者  显存的 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说一下,屏供电和这个有什么关系吗,我记得,屏供电是+3vs 啊

1.5V  应该是 显卡和现存的供电!!  跟屏没啥关系

网友:
哈哈,这时我想这下PU501热的毛病找到了肯定是PQ502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说一下,屏供电和这个有什么关系吗,我记得,屏供电是+3vs 啊

那个1.5V是独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说一下,屏供电和这个有什么关系吗,我记得,屏供电是+3vs 啊

这个1.5V不是屏幕供电   这个1.5V转换MOS管是显存供电

网友:
大神们给我加点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供电部是3v吗,怎么和这个1.5v扯上关系的,楼主可以解释一下1.5VGS和屏幕不显示有什么关系吗??感谢

这个1.5V是现存供电,不是屏幕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供电部是3v吗,怎么和这个1.5v扯上关系的,楼主可以解释一下1.5VGS和屏幕不显示有什么关系吗??感谢

这个1.5V是显存供电 不是屏供电

网友:
修得好 赞一个

网友C:
PQ502的4脚与3脚出现阻值相当于下管工作一直处于截止状态,没有进行饱和导通,即1.5V显存供电没有形成放电循环回路状态,即PQ501应该一直处于导通充电工作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PQ502的4脚与3脚出现阻值相当于下管工作一直处于截止状态,没有进行饱和导通,即1.5V显存供电没有形成放电 ...

对 你说的更详细了

网友D:
这个1.5不正常 还会引起显卡驱动感叹号

网友:
加分,学习了,问一下一开始你的MOS管是拆下来测试的还是在路上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1.5不正常 还会引起显卡驱动感叹号

对  一打驱动电脑就蓝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PQ502的4脚与3脚出现阻值相当于下管工作一直处于截止状态,没有进行饱和导通,即1.5V显存供电没有形成放电 ...

所以他这PQ502的N沟道管子,用黑表笔量G极,红笔量S极,GS之间是不应该出现阻值的么?因为无穷大?

网友E:
因为经MOS管的原理得知MOS管的4脚G级(也叫栅级 所谓的控制脚 )不可能与MOS管的1脚或2脚或3脚S级(也叫源级)之间存在阻值的

你这个是取下来量的吧? 取下来我量不到阻值  在评析上我可以量到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因为经MOS管的原理得知MOS管的4脚G级(也叫栅级 所谓的控制脚 )不可能与MOS管的1脚或2脚或3脚S级(也叫源 ...

对,取下来测量,要不然就连上管都会跟着有阻值的可能,所以取下来测量好的管子阻值会是无穷大的

网友:
MOS管好坏的测量方法不严密啊!阻值在600左右正常,4就小了点儿吧。最好测量时将G、S极短接一下,比较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C:
PQ502的4脚与3脚出现阻值相当于下管工作一直处于截止状态,没有进行饱和导通,即1.5V显存供电没有形成放电 ...

太透彻了  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