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YO不知道版号的主板,开机有显,有时不显,显得时候一会就灭

楼主(2015-10-30):
如图1)店里面的SOYO不知道版号的主板,开机有显,有时不显,显得时候一会就灭。放过CMOS电池的电,换过内存,换过CPU,还是一样。放了几天后,用万用表测内存1.79V正常,桥1.51v、1.07v正常,北桥与CPU直接的一个MOS管应该是总线供电0.39v不正常(如图2)。CPU供电0v。跑线发现总线1.2v供电和桥的1.05v受控与LM358这个八脚芯片。测总线供电MOS管G极10.7v,D极1.51v,其S极对地阻值40多,怀疑管子坏,换之,正常。CPU供电也正常了1.31v。试机,还是前几天那个情况,开机有显,有时不显,显得时候一会就灭。后在其不开机 时候测PCI的A15脚没有复位。测时钟芯片旁边的小电阻,有点压,说明时钟正常。要想发出总复位。CPU电压管理芯片的电源好信号与ATX灰5v经IO的电压好信号都正常的发给南桥。找到CPU电压管理芯片引脚定义(如图3)。2脚VR-Ready为1.03v。跑线如图4经过两个三极管转换成3.3v到南桥。测第一个三极管B级0.98v,C极0v正常。第二个三极管B极0v,测极0.3几不正常,不想找管子换,直接拿掉。试机正常。看来是第二个三级管CE短路,拉低了到南桥的电源好信号

图5是控制总线供电MOS管和桥1.05vMOS管的LM358八脚芯片

求加分

网友A:
怎么没有人给评论,,这个贴不是分享的非常不错吗,,,

网友B:
时序记得很不错而且不走弯路就修好了,给你补点分

网友:
给力~很给力的说明~

网友:
总线供电MOS管G极10.7v,D极1.51v,这里S级在正常情况下应该输出1.5V左右的电压值,其这里MOS管故障应该是本身DS之间阻值变大,其S级正常对地阻值推测为几百多欧姆,相反在主板上CPU的情况下,S级对地阻值测试偏低为正常状态。

网友C:
这里LM358八脚芯片内部2组电压比较器工作推测是互不影响的,相反当本身8脚供电输入电压异常或没有产生时候,2组电压比较器同时停止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有人给评论,,这个贴不是分享的非常不错吗,,,

x谢谢夸奖,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序记得很不错而且不走弯路就修好了,给你补点分

现在特别缺分啊

网友:
楼主很给力,加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里LM358八脚芯片内部2组电压比较器工作推测是互不影响的,相反当本身8脚供电输入电压异常或没有产生 ...

如果比较器两组比较电压相等会怎么样?

网友D:
猛一看标题以为是索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比较器两组比较电压相等会怎么样?

你说的比较器在本身正反相引脚输入工作电压相等的情况下,这时候LM358推测也会停止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猛一看标题以为是索尼!!!

是梅捷品牌。

网友:
第二个三级管CE短路的话,其短接本身C级相连上拉电阻两端解决故障也是无效的。

网友E:
就是电源管理芯片问题?

网友:
额!~表示看不清  难以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电源管理芯片问题?

不是电源管理芯片问题,而是总线供电MOS管和VRMPG信号开关控制三极管损坏引起。

网友:
这个修过了,重点查RT8802A 12腿DVD 分压出1.2V左右,查吧

网友:
无PG引起的不出复位,又是三极管坏了

网友:
梅捷主板的型号在PCI插槽或网卡接口上贴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