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戴尔u2311hb开机屏幕会亮一下暗一下又亮,但是是黑屏

楼主(2015-10-30):
我这个显示器刚拿到的时候是开机正常用个一分钟左右就会变成白屏,后来拆开,发现晃一晃屏幕会闪,时好时坏。等下晃好了放着隔了好几分钟,他都不会变白屏,我就带电把那个屏幕后面那个板的铁盖子装上。不知道是不是碰到了,有哪个地方短路了。现在变成黑屏。开机会亮一下暗一下又亮了,但是是黑屏。

现在问题:1,为什么晃动显示器,他的图像会变,时好时坏。
                2,现在黑屏了,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屏边板坏了?

网友:
屏灯管可能坏了,,,,,,,,,

网友:
有没有测过灯管  黑了量下控制多少

网友:
灯管的可能比较大,,,换个试试

网友:
LG的屏,灯管容易虚焊

网友:
灯管高压问题一点一点的排除

网友:
找好灯管测试,确定一下是不是屏灯管,这种不稳定的毛病太烦人

网友:
用板子测试一下灯管

网友:
灯管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换灯管试试!

网友:
应该不是灯管的问题,因为晃动的话是变花屏,还有图像。

网友:
你要注意一下电源指示灯是不是也闪一下就灭

网友:
量供電再測燈管高壓

网友:
灯管可能漏电了

网友:
灯管问题 我才修两个跟你一样的,我是开后盖后通电发现右上角冒烟,外框塑料烧变形。打开屏板发现灯管引脚以烧坏。

网友:
灯管被~这板子不可能有事

网友:
灯管或者高压

网友:
现在开机亮一下,黑屏。开关亮黄灯

网友:
修显示器一定要有一个灯管架子。先安上边两灯看常不常亮,不常亮就换下边两组。都换到了。还是那样就不是灯管的事。开机先验灯管。在查电源板。主板。最后就是屏了。屏不太好整。

网友:
换换屏线试试

网友:
搞个 测灯管的 高压条 用通用的改下就可以 这样快速判断问题

网友:
说明有虚焊、接触不良,先试试换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