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维修HP_6550B_6050A2326601历程,以及HP的特色

楼主(2015-10-31):
   实地维修已到尾声,这两天,强哥心情大好,每人一片5X/6X的板子搞,,搞烦了再换,,嘿嘿,我接手了一个英业达的2326601,是个5系列板子

   好吧,接线上电,晕,啥电流都没,,测了下3V5V没电,,,连公共点都没电,,那好,,查查保护隔离吧。
   在坛子里搜到图纸,意外还搞到份点位图,看看图纸分析下。

这一看图纸,头有点大了,不过,也难不倒我,从接口找到第一个管子,看到导通条件是2个信号,查了下来自于EC

    这是神马情况,,一般来说都是  公共点 产生 给待机芯片供电,,产生EC待机才能工作啊,,这是怎么搞的。
    听到我的大呼小叫,,某些八卦同学开始围过来七嘴八舌的开始分析了........突然听到某个声音说到,,英业达给HP代工的很多是EC先工作才控制保护隔离产生公共点,,饼哥二期讲过,前两天还遇到这种板子。
    我听了这话顿时怒了,哪有讲过,怎么一点印象没有,,难道饼哥还开小灶? 翻翻笔记,,找到 英业达要点总结的HP机器特色,,啊..........肯定是饼哥头天晚上劳累过度,,讲课时 声音不够磁性,,没有引起我的“性趣”,,那个,,算是讲过吧。。
     所以,提醒大家,有些 HP的机器 是EC先工作,然后控制产生保护隔离!原谅小小白的无知吧。
既然回顾了一下HP的特色,,那么中间针电压和检测什么的就得给他搞上去。。

经过图纸分析,EC是收到待机芯片的线性电压工作的,那就把中间针拉个线性电压吧。

    上电,公共点有了,,3V5V待机也出来了,不过几秒钟就掉,,5系列后都需要CPU才出供电了,,,找强哥要来CPU和内存,上电,自动上电,电流一路闪电带火花的跑到1A左右,,这是亮机的节奏呀,,心想,,这个板子是好的,,还没美10秒,,立马电流归0,,然后又自动上电,就这样反复上电。
  首先想到是哪路供电不正常,导致强制掉电,自动上电,那就查查哪路吧。
  搬出神器,示波器,,我测测测,,测了一遍,电感前后端都正常,,G极电压也足够,,双通道看了下,CPU先于其他电压掉,,那就查查CPU的PG和反馈吧,在图纸和点位图之间,磨来磨去,一个小件一个小件的检测,,也没查出来个所以然来.......
      没办法,,请BOSS来提点下吧,,请来 黄总 (三期主讲黄老师),听我叙述了一遍问题,上电看了看,说,你这电流看着快亮机了嘛,看看过没过内存嘛,看看是硬件的问题还是软启动问题,,抓抓SM总线的波嘛。  那好,拿来探头,戳到脚位上,咦,没波,,等我一停电抓到一个波,,,黄总立马皱眉了,你这不对呀,,怎么电压还不到1V,,你戳哪去了,,,我说202脚啊,,低头一看,我去,戳到204脚去了。。(糗大了)重新测,测到SM总线2次读取后,竟然出来过好多波,,不过后来还是掉电了,,那说明过了内存, 黄总说,,这是刚检过内存就掉电,,,按我们讲的软启动查查看。
    内存初始化自检后,,就该把BIOS写入内存了,,突然想到,,会不会是BIOS有问题,问了下黄总,告之,刷刷试试呗。。 好吧,搞来编程器,在论坛里搜了个BIOS(据作者说还不确定是好的),怀着忐忑的心情,在好基友的提示帮助下刷完了BIOS,,焊完,上电,,电流嗖嗖嗖的跑到1A左右,,然后,,,,不掉了,,哈哈,,,拿来神器抓抓EDID的波波,,抓到了,,说明已有读屏动作,,,此板搞定。。

  各厂商的特色电路有好多,各位老师也给讲解了很多,可是我却学过去就忘,只有用到才会再去找再去想再去理解,老师们时刻要求做笔记还是很好的

Diesel10 - UMA_HP_6550b_6050A2326601-MB-A01.pdf

HP 6550B_BIOS-6050A2326601.rar

网友:
   谢谢 一期徐老师,二期赵老师(饼哥),三期黄老师,感谢你们为了让我们好好学习而采取的各种“摧花“手段,经历了你们的摧残磨砺,我们这些祖国的花朵会茁壮成长,俗话说:长江后浪推前浪,,把前浪那啥那啥的......你们懂得

   用黄老师的话说,我们现在才刚会爬,以后的路还很长,还需要加倍的努力。我希望自己能在这条路上坚持下去,以老师们为我打好的基础,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新手小白,有很多不懂的地方,希望各位大神们 ,多一点鼓励,多一点提携,谢谢了。

BIOS是在裸板下刷的,真正到了全板好不好还有待观察,下载请注意,可以试试。

网友A:
   实地维修已到尾声,这两天,强哥心情大好,每人一片5X/6X的板子搞

网友:
修得挺不错的呀

网友B:
我也想去迅维实地学学理论 基础 可惜一个人 没啥钱 吃饭都成问题

网友C:
羡慕楼主的理论基础

网友D:
看来原故障就是自检掉电的吧

网友E:
SM总线的波形是什么样子的,有几次波形正常

网友:
修修电还好搞,,到信号部分就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去迅维实地学学理论 基础 可惜一个人 没啥钱 吃饭都成问题

学习这东西,应该家里都支持吧,  这是为自己投资,,尽量早点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羡慕楼主的理论基础

实地学习的理论确实很厉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原故障就是自检掉电的吧

对,,其实就是自检问题,,没经验就不会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SM总线的波形是什么样子的,有几次波形正常

忘了拍了,,是有读了2次,,之后,又有很多次波形。

网友F:
楼主这技术太牛了,要是我完全没思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技术太牛了,要是我完全没思路了

我这也是没思路,请的实地老师帮忙分析的,,现在我还是小白。。

网友:
理论强就是不一样,

网友:
英业达的这个真是奇葩啊要EC工作了之后才打开保护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地维修已到尾声,这两天,强哥心情大好,每人一片5X/6X的板子搞

那天都大好,那天都有板搞,实地有搞不完的板.

网友:
看看【迅维】,再看看我现在的学校,差别咋这么大呢,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