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192.168.1.1路由器?

楼主(2015-10-31):
如何设置192.168.1.1路由器?

  路由器设置地址有很多种!192.168.1.1路由器设置是最常见的!路由器设置一般说明书都有讲!但很多人192.168.1.1会打不开,所以不会路由器设置!这里跟大家讲解如何设置192.168.1.1路由器的流程! 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192.168.1.1打不开的解决办法

  1、192.168.1.1打不开怎么解决?192.168.1.1打不开如果是无限路由器, 可以用手机连接路由器,用路由器来打开。

  2、如果用的是电脑,先看电脑的网关是否和路由器设置网址一致!如果不一致,需要设置默认网关为192.168.1.1 , 查看方法:点击开始——运行, 输入cmd  然后再输入命令:ipconfig/all   然后就看到自己的网关!

  3、如果不一致, 右键点击网络——属性——更改适配器设置——右键本地连接——属性——Internet协议——属性 。 然后设置IP地址、默认网关、和DNS。 设置好后按确定。

  4、如果还打不开,就要看看你的路由器的设置网址是否是192.168.1.1,如果没有说明书, 可以看下路由器型号, 到网上查询这个型号的路由器怎么设置!

  192.168.1.1路由器设置流程

  1、打开路由器设置地址后,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登陆。 大部分默认帐户名和密码都是admin, 如果不确定, 可以看说明书或者路由器背面!一般会有标明!登陆成功之后,点击路由器导航里面的“设置导向”!

  2、然后点击下一步, 然后会选择需要的上网方式。 这里可以选择推荐的!!

  3、然后再输入运营商给你的宽带用户名和密码,点击下一步!

  4、验证密码成功后, 设置WiFi名称和密码。 SSID 就是WiFi名、 PSK密码就是WiFi密码。 点击下一步!

  5、点击完成, 路由器会重启, 重启之后路由器就设置完成。

网友:
何必一定要在192.168.1.1下设置呢

网友:
可以设置192.168.1.1-192.168.255.1任意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