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电灯开关DIY图文教程

楼主(2015-10-31):
Arduino电灯开关DIY图文教程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经历,请和我一起DIY智能电灯开关。

防“贱”盒真的很能防贱……

我们介绍一下需要到的配件

①防溅盒
②小面包板
③继电器
④220v降压模块
⑤arduino mini控制板
⑥nrf24l01无线
⑦小开关
⑧ams1117稳压3.3v
⑨接线端
⑩包面线

这期要改装家里的电灯开关,切记先停电再接线。

关注我们@智能创客,每周教你DIY智能产品。

第一步硬件(连接配件)
一、智能电灯开关接线图

提醒:图片上写错了,不是地线,而是零线!
a)我们以控制器为中心,它负责连接所有配件
b)220v降压供电给控制器,连接RAW和GND
c)控制板的端口4,控制继电器的开和关
d)按钮开关使用上拉电阻,输入信号到端口3
e)稳压3.3v给无线模块供电
f)无线模块负责接收网关的信号,这样就可以用手机/电脑控制了

二、nrf24l01无线与arduino pro控制板
a)先把控制板插到到小面包板上
b)同时也可以把ams1117降压模块插上(空间足够)
c)然后处理nrf24l01无线模块的接线
d)接线时插入端口一定要稳,不然很容易被拔出
e)下面我们按照接线图,接到mini控制板上

f)这次与前几期不同,要将IRQ连到2端口,用来外部中断的。

三、按钮开关与上拉电阻
a)这次我们要用到按钮开关,所以会了解到上拉电阻。
b)我们用一个220欧的电阻来做上拉电阻
c)有了它,按钮就可以正确输入高低电位了

d)具体接法,请看之前的接线图

四、继电器和220v降压
a)我们把继电器和220v降压先做好接线处理

b)这两样需要与220电压连接,所以做好充足的准备吧。
c)我们把用USB线接连控制器到电脑,准备软件部份

第二步软件(连电脑刷固件)

a)在www.znck007.com下载固件(前期视频教过)http://pan.baidu.com/s/1pJNQ5sB
b)打开arduino软件后,选择Tools->Serial Port->COMX
c)COMX就是在电脑设置管理器里的COM数字
d)选择Tools->Board->再选择
arduino Pro or Pro Mini(5v,16M)w/ATmega328
e)接下来我们就要打开固件源码,准备刷了哦。

f)点击File->Examples->znck007->diandeng

g)现在看到源代码了,改成对应的sid和nid
h)最后点击右箭头(红色框里),就开始下载刷新了。
i)当绿色的进度条完成,并有Done uploading.说明成功了

联网测试

a)我们使用手机打开m.znck007.com控制端
b)新建一个电灯开关,给他输入一个名称,确认添加。
c)进入开关的详情页面,在下方你会看到sid和nid

d)这就是在刷固件时要用到的sid和nid

e)如果网关没问题、sid和nid没问题,那么就可以控制了

网友:
楼主这个帖子内容是转载的吗

网友:
这里继电器推测是5V直流供电工作,通过本身吸合和断开状态变化控制无线模块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