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无法读取,提示受损,还无法格式化 绝招。

楼主(2015-10-31):
SD卡无法读取,提示受损,还无法格式化 绝招。

      生活中经常会遇到一些关于SD卡的问题,比如SD卡无法读取、提示受损还无法格式化!其实无需使用第三方软件也是可以搞定这些问题的。下面我们来举几个例子说明吧!

  提示SD卡损坏无法读取(手机中也会遇到这个问题)

  点开始按钮,找到“运行”,输入以下信息:chkdsk G:/F      说明下G这里使我们的SD卡盘符名称!

之后就会弹出一个命令行,一闪而过,SD体积较大的话,会稍稍慢一些!

自此,你的SD就修复了,可以正常读取,而不提示啦!

  无法格式化的情况,就要用Windows自带的磁盘管理来搞定了,进入方法如下:

右击“计算机”———“管理”:

找到存储下的“磁盘管理”,右侧就能看到我们的SD卡盘符了。

  右击它,选择“格式化”,剩下的就都懂了。

网友:
有时候好像没那么简单.

网友:
很少可以管用几乎都不行

网友:
怎么把带写保护的给格掉

网友:
很多都是物理性损坏的,修复不了

网友:
这不管用的呀

网友:
估计只能处理一般的软故障,硬件上的无法处理的。

网友:
一般的软故障还行,基本上硬伤是不行的,多谢分享

网友:
死马当作活马医 试试楼主的方法 可行性不大

网友:
U盘可以怎么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