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480笔记本开机出现Enter current password 怎么解密啊,此机器没装硬盘

楼主(2015-10-31):
联想N480笔记本开机出现Enter current password  怎么解密啊,此机器没装硬盘,靠桥边地 BIOSS刷了后不亮机了刷回原来的又亮了,怎么办啊

网友:
BIOSS是从论坛里下的

网友:
BIOS。问题。。继续刷吧。。骚年!

网友:
很明显BIOS不对 换个BIOS文件刷刷

网友:
还是BIOS问题 下多几个

网友:
这种情况可以找阳光服务了解下,他们有技术支持。

网友:
找个分离合成或工厂BIOS刷写下

网友:
用什么软件能解吗?因为很长时间没干了把bios的引脚下的焊盘给弄断了好不容易给飞线弄亮了不想在冒风险了

网友:
这种可能要合成BIOS才可以呀

网友:
什么意思?

网友:
同时更新BIOS和EC致最新版本试试

网友:
还是bios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