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车载音响电源线的标准

楼主(2015-10-31):
关于车载音响电源线的标准

  到目前为止国内对音响线材还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正规的厂商都会参照现行的国际标准暂时作为自己的生产标准。这样我们就有了鉴别电源线质量的标准。

  正规的电源线,绝缘胶皮采用全新的抗氧化PVC塑料,线芯导体采用隔绝空气法制造的无氧铜(OFC)或镀锡铜、或镀银铜。经过精密设备精工制造而成。

  优质的电源线不仅绝缘性、耐热性好,而且线芯导体采用七股对绞或编织,这样才有足够的密度使其降低电阻值、电容量和电感量,因而输出足够的电流量。

  而有些不正规的厂商,绝缘胶皮则用再生PVC塑料,线芯导体用再生铜,或铜包铝、或钢丝、或这几种混合体。众所周知。这几种导体相对无氧铜(OFC)的内阻大得多,压降也大得多。这样对只有12V的汽车电源来说是很有害的。

  判断电源线的优劣,不能只看它的外观尺寸,更重要是看里面铜芯的粗细与优劣。因为有的电源线将胶皮做得极厚而里面的铜芯却不成比例,做得很细。所以主要得看铜芯切断面大小来确认。

  另外还要看每盘线的实际长度与标称的是否一致,有没有短斤缺两的现象。讲到这,开篇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车载音响电源线的鉴别

  科学证明金属导电性由强至弱的顺序是:银、金、铜、铝等。铜是紫红色金属,铝是银白色金属,铜的韧性比铝强几倍。经济角度考虑,银、金价格太高,铜适中,铝较便宜,且铝的密度不到铜的1/3,但铝的导电能力只有铜的65%左右,以传导等量的电流而言铝的截面积大约是铜的1.6倍。所以专业音响电源线通常采用纯无氧铜(OFC)作为导体,因它具有高导电率、高机械强度、体积小、电阻小的特性,从而可以减少导体发热及电压损失。外皮采用柔软的抗氧化透明PVC为绝缘体。

  由此可见只有纯无氧铜制造的,才是导电率高、安全又较经济的电源线,最好是带屏蔽具有抗干扰作用的。有条件的可以选择镀锡铜或镀银铜,因为镀锡铜的物理稳定性最好,镀银铜的导电性更好。但绝不能用铜包铝,因为铜包铝的内阻比纯无氧铜要大4倍左右,造成压降增大,甚至发热,危害音响系统。

  通常电源线的正线(火线)与地线的长度比例约为10:1,且地线最好比正线大1号,8GA线用得最多,其次是6GA、4GA,用得较少的是2GA、0GA。

  车载音响电源线的选用与布线

  面对一大堆的电源线,怎样选择与音响器材相匹配的呢?大家知道:导体截面越大,内阻越小,容许输出的电流越大,输出的功率亦越大,用与系统匹配的电源线效率就高。电源线的好坏直接影响系统的音质和安全,选择电源线的原则是:电流容量值应等于或大于与功放相接的保险管的值,[标准电源线(5m)电流容量值见下表]。选择合适与否的电源线直接影响音响系统所获电流与电压的稳定性,如用低于系统电流总量的电源线会产生交流噪声,且严重破坏音质,甚至可能过热而燃烧,所以电源线的电流容量应等于或大于音响系统所需的电流。而“地线”与电源线(火线)粗细要相同或大1号,这样能使电流在瞬间释放,从而不影响功放等设备的正常发挥。

  再简单讲一下电源线的布线原则:电源线要尽量远离汽车发动机的高热部位,离开行车电脑和音频信号线20㎝以上,与音频线、开机线交叉时应以90°角相交,当用一根电源线分开给多个功放供电时,从分开点到各个功放的布线长度应尽量相同,但主机最好独立供电。线两端应焊好锡,并用电源端子打牢,确保连接各触点良好,这样可以杜绝或减少干扰噪声。电源线最好都包上阻燃隔热棉,或套上阻燃波浪管或扩张网,那样既美观又多一份安全。关于接地线:主机和功放应分开接地,其它各项音响器材应集中于一点接地,并确认接触点良好,这样可避免器材之间形成电位差,而产生噪声。

   车载音响讯号线的特殊性

车载音响讯号线因传输的电子讯号很微弱,且传输距离较长(5m左右),更不利的是电场磁场干扰颇严重。所以必须用特殊结构的讯号线才能胜任。
按用途分汽车音响讯号线,通常分为音频线和视频线。

  好的讯号线应具有极低的传输损耗、良好的屏蔽性能、接触性良好,决定讯号线音质的最主要的因素是:导线材料、绝缘材料、结构方式、RCA插头和焊接方法,此外还与使用技巧有关。如:线的老化(即煲线)、连接方法、方向性等。

  导体材料:既理想又经济的是无氧铜线,目前最常用的铜线纯度为99.99﹪(即4N),当然还有6N、7N、8N,甚至有9N的结晶铜。用它制作的信号线,传输失真少、效率高、频响宽且均匀、动态强劲;还有采用镀锡铜,因镀上了具有高阻抗、物理特性稳定的锡,保护铜不受氧化,减少肌肤效应,杜绝杂质,令高音频段长时间保持纯净;再有采用镀银铜,因其表面镀有金属中电阻最小的银,杜绝杂质效应,消除了因杂质引发的高音尖削、低音肥肿等音色劣化现象,使音质纯真,浑然天成;更有资深发烧友喜欢纯银线,声音表现传递速度快、干净与亮丽。

  绝缘材料:讯号线的外皮常用透明或不透明抗氧化PVC柔软塑料,内层绝缘用PE料更好,这样可以防止焊接时塑料的热熔、热缩现象。

结构方式:不同结构的讯号线有不同的音响效果,时下有些汽车音响从业者(当然专家除外),延用家用音响最简单的单芯屏蔽线,甚至最简陋的无屏蔽线,这些讯号线因其负端的信号线也兼作屏蔽线,所以容易形成环状干扰,噪声很大,音质自然差。由于汽车音响所处的特殊环境,讯号线应采用有独立二层屏蔽(一层编织网、一层锡纸)的双重同轴线、或二芯环绕结构的线,这二种结构的线,就可以将信号线的负极和接地线分开,不再公用,独立屏蔽,增强了抗干扰性。采用二层屏蔽双重同轴或二层屏蔽二芯环绕结构的讯号线,其屏蔽线只有主机(输出端)一端与负极一起接地或屏蔽线单独接地,这样就避免了与地线形成环状回路,影响讯号的纯度。

  好的讯号线要用好的RCA头和优质的锡焊接,RCA头要用纯铜或专用合金材料,且表面镀金或镀银防氧化,顶级的还有卡环式的(带自锁的),焊点要牢且美观,以免振动松脱。从而可以保证与器材良好接触,减少讯号的损失。

  所以汽车音响讯号线因所处环境的特殊决定了它的特殊性。

  音频线的选购与布线

  资深发烧友都知道不同品牌的线材有不同的声音,即所谓中国声、美国声、欧洲声、日本声等等。是因为不同品牌的线材有其固有的频率特性,而决定这一特性的物理因素是:线材的电阻、电感、电容。线材设计师就是巧妙地运用了这三个物理因素,制作出各种风格的线材,就象画家运用三基色画出美妙的山水画一样。由容抗和电容量的公式可知,用较粗的音频线较好,为了安装方便汽车音响音频线通常选用OD为8㎜或6㎜。

由上一讲知晓,汽车音响音频线最好选用单独屏蔽双重同轴或二芯环绕结构的线。购买首先试一下音频线的手感是否柔软,当物理参数、结构相同的,当然是越柔软的越好,再剥开胶皮看一下屏蔽的编织网(或绕包层)是否够密,肯定是越密越好,线芯是否够数(一般是0.12㎜的12根以上)。通常采购无氧铜(OFC)制造的音频线就可以了,如你的顾客特别喜欢高音,那就要购买镀银铜或纯银线。发烧级音频线应该选用金属壳RCA端子,因为金属壳RCA端子抗干扰能力强;一般的音响可选用注塑头。

  布音频线时最理想的办法是:购买音频线和RCA端子,自已DIY,若买现成的音频线组,通常过长或过短,从而造成浪费和增加噪声的机会,确实过长的线应折叠起来,而不是卷起来,因这样增大了感抗。尽量远离大电流和大干扰的设备,当确实无法避开干扰源时,应将屏蔽层直接落地。与电源线应以直角相交,这样可以减少电磁场干扰,从而可以保证信号的原音传输。

网友:
请问下,你这样复制粘贴发一下有多少分,有空也发发赚点小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