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71212T内屏不显,外接正常维修

楼主(2015-10-31):
型号:SONY PCG-71212T
故障:内屏不显,外接正常
拆机发机灰尘不少,看了一下ATI的显卡,就直接干了显卡。结果还是一样内屏不显,外接正常。感觉H55以后的显卡还是不容易坏,这里习惯性的有问题找【迅维】论坛上搜了一下,有人说是SW1调节被人动过,我拆机的时候发现这机没有拆过,应该不可能是这个问题,先发个SW1

按照别人的跳帽试了 一下,内外都不亮样,没办法只有跳回来算了。结果发现内屏奇迹般的亮了。

手里没有图纸也不知道这个调帽是做什么用的,知道的朋友请解说一下。
调帽正常的顺序就是图1

网友:
这个调节要看图纸的

网友:
这个就是设定屏幕参数的,厂家 分辨率 什么的,

网友:
这个真是变态呀

网友:
索尼不同的屏需要这开关来调节,直接拆掉,看图纸短接过去就可以了。  出问题还是蛮多的。

网友:
可能是跳线接触不良

网友:
这个调节的真蛋疼

网友:
这个不是随便调的,有的板是有标注的,有的板是没有标的

网友:
学习了,没遇见过

网友:
阴差阳错,呵呵,修好了就行

网友:
这样也可以呀 确实我也遇到一次 后来有位朋友发图片解决的

网友:
可能接触不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