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液晶显示器还能修好吗?

楼主(2015-10-31):
这个液晶显示器还能修好吗?

这是一台HP f1903显示器,已长期不使用,在停用之前无损坏并能正常显示。最近接入电脑主机,开机时屏幕出现竖带花屏、抖动现象,关闭电脑后出现竖带和显示器设置框(见下图),一分钟左右花屏消失,黄灯亮起有背光,已检查排线无松动。
请问各位大师出现这种情况是屏坏还是什么部件坏?还有修好的可能性吗?这个显示器已不值钱,现只求能学到维修技术,并感谢回复的热心网友!

网友:
换个驱动板试试

网友:
刷个 BIos不行 屏坏了

网友:
液晶屏坏了

网友:
带换驱动板试试,不行的话,应该屏坏了。

网友:
屏坏,就修不好了。

网友:
明显屏幕坏了, 放弃!

网友:
多办都是屏坏了,老化了

网友:
屏幕坏了 不值得修了

网友:
竖条,3个屏  如果我没说错,同时2个问题。要么驱动板,屏说不好也是坏的

网友:
扔垃圾堆吧,屏幕坏了修不了的。。。

网友:
屏坏了·,换台吧

网友:
可以修好  换个屏呗

网友:
屏坏了,这种老机子换板也很麻烦

网友:
屏幕模块坏了 要吗就是玻璃问题 要压屏模块

网友:
明显是屏坏了,估计修不了的

网友:
这种故障想修复还是很难的。

网友:
排除屏线后,就是屏坏了。

网友:
算了,换新吧,没的修了、

网友:
你放弃吧!真的 不是修不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