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保护 求助

楼主(2015-10-31):
手上有快770的板子 插4P供电就保护 不插4P开机之后马上插上能跑马 目前查到供电管上管D极有三相不正常 正常的是730 不正常的是660跑线路发现D极经2R2电阻直连RT8855
求思路

网友A:
不插4PIN能跑码??? CPU主供电都没插  跑什么码   楼主表达清楚些 再发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插4PIN能跑码??? CPU主供电都没插  跑什么码   楼主表达清楚些 再发帖

不插4pin 风扇能转  不会掉电
风扇转了之后马上插4pin就能点亮 开机进系统都没问题 并且不会掉电有时候又没问题 不保护·- -!真是醉了

网友:
掉电了吗?

网友:
如果不懂维修就送修吧

网友:
不插4P 不掉电啊 插了就掉电保护 有时候又没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换RT8855

网友:
小4p的迴重要重點查修

网友:
小4p的迴路要重點查修

网友:
是不是短了哦,,,很像

网友:
查8855工作条件,不行就换,看看场管用没击穿地

网友:
mos管和电源芯片

网友:
真是新手有新手的招,通电瞬间再插4针,居然还进系统了。还是cpu供电有元件不良,楼主可能不好查。

网友:
如果短路补上管后 还是会烧  就直接把那一路给拆掉

网友C:
看下是否4PIN上下管哪个短路再做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下是否4PIN上下管哪个短路再做决定

查到问题了 rt8855坏了 更换好了之后不小心短路了 大面积烧毁 没修好,无点位图 估计修不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插4pin 风扇能转  不会掉电
风扇转了之后马上插4pin就能点亮 开机进系统都没问题 并且不会掉电有时候 ...

从来没有按楼主的方法试过啊!真是长见识了。问题应在CPU供电部分,仔细查查吧。